多功能电子计算软件(eTools)分享

楼主:
在网上找到一款多功能电子计算软件,功能齐全,也非常简洁好用,我感觉是一款非常好的工具软件,这里分享给大家。

多功能电子计算软件(eTools)V2.68

下面是【使用帮助】的内容:

                 多功能电子计算软件eTools
                   由 th_sjy 去广告分享

1.方程式
        支持一元二次,一元一次,二元一次方程求值.支持正负数,小数系数输入,分数系数请先自行转换.

2.RC常数
        RC时间常数是电路里经常用到的.该功能可以计算RC电路上,电容C到某个电压时候的充放电时间;也可以计算经过t时刻,电容C两端的电压值.

3.电阻串并联
        并联公式R=R1//R2.输入R1和R2,点击<计算>,得到R,R将显示在原先R1中.若需要继续并联,在R2中继续输入,再点击<计算>.例如需要计算100R//50R//10R,先在R1,R2中分别输入100和50,点击<计算>,再在R2中输入10,再点击<计算>即可.

4.反向串并联
        支持标准E24,E96和非标准的电阻值反向串/并联计算.在R0中填入目标值,勾选<计算结果使用标准阻值>,填写误差范围(20%内),并选择E24或者E96,点击<反向并联计算>或者<反向串联计算>即可求得计算结果.如果勾选<已知阻值R1>填写相应阻值,再进行计算,则可以计算出非标准阻值R2',此方法计算结果精度最高(不勾选<计算结果使用标准阻值>);若同时选择<已知阻值R1>和<计算结果使用标准阻值>,计算得到的R2是最接近R2'的标准阻值.由于E24和E96的电阻范围有些不同,如果计算得不到结果,请更改<标准阻值>选项或者加大误差范围重新计算.

5.色环电阻识别
        支持市面常见4,5环电阻.选择相应颜色,点击<计算>,所得阻值即可显示.若需要从已知阻值反向查找对应色环颜色,请勾选<反查>(只支持5环电阻),输入正确数值,点击<计算>,即可查看对应色环(因一种阻值可能对应多种色环表示,因此该功能计算所得色环仅供参考).

6.变压器计算
        来自AV-RGB网友发布的多种变压器计算方法,支持EI型,C型,环型变压器的估算.特此鸣谢!

7.LM317稳压
        支持LM317,LM337,LM350等常见三端稳压参考阻值和输出电压计算.具体请参考相关文档说明.若需要计算R2,点选<算R2>,输入R1和Vout,点击<计算>;若需要求输出电压,点选<算Vout>,输入R1和R2,再<计算>.三端稳压器件一般输入电压是36V以内,输入输出压差大于3V为宜,低压差的器件请参考相应文档.当LM317作为恒流源时,可以输出最大1.5A电流,勾选<恒流源>,填入目标电流,即可求出相应阻值.

8.TL431参考
        TL431精密参考电压常用电路阻值和输出电压计算.方法类似LM317,但需要填写输入电压Vin.若需要求Irb时,请勾选<算Irb>,并输入Rb.其他信息请参考页面提示和其他相关文档.

9.RC无源滤波
        RC无源滤波电路的简单计算.可以从R,C算F;也可以R,F算C;F,C算R.RC无源滤波的计算方法对高低通都适用,只是电路形式不同.如果需要二阶电路,可以在示意图的基础上再往后加一个类似电路即可.

10.有源二阶滤波
        这是常用的2阶滤波电路,支持高低通,巴特沃斯和贝塞尔算法.可以从R,C求F(勾选<反算F>);也可以从F,R(或C)求C(或R).选择相应的功能,并正确填写相关参数(均需要大于0),点击<计算>即可.

11.差分二阶LPF
        这个电路常用于差分输出的DAC的LPF电路(默认使用最佳Q值计算).使用方法请参考第10点.

12.多层电感
        此功能用于空心多层电感的估算(如音箱分频器的空心电感).只需输入所要的电感量和直流电阻(直流电阻一般可取电感所接负载的0.1-0.2左右),然后点击<计算>即可.计算所得参数可以作为绕制电感的依据.据资料说明,此方法绕制所得线圈电感量和目标电感量误差在5%内.

13.环型变压器
        该功能可求出已知铁芯功率,初、次级匝数比,初级线径等.你只需要量出该铁芯内外直径,和高度,以及厂方给出的磁通密度(一般为14000-16000左右);无断带焊点的铁心叠片系数一般取0.96,差些的可以降低该值;电流密度如果是长时间工作的一般取2-2.5,间歇工作的可取3-3.5;铁芯系列可选填.然后点击<计算>即可.计算所得线径未包含漆皮.次级匝数比已经包含电压调整率,次级匝数=次级匝数比x次级电压.注意,次级总功率不得大于额定功率.

14.EI变压器
        如果要设计一款小于1000W的EI变压器,可以利用已知的次级交流电压和电流参数进行计算.其中初级补偿系数和次级补偿系数通常取1-1.3之间,取值越大,变压器余量越大;P修正系数通常根据硅钢片的质量进行设定,质量好的可取得小些.电流密度通常取2-3.5之间,连续工作时间越长,取值越小;硅钢片舌宽根据所选硅钢片规格填入,通常取硅钢片叠厚=1.5X硅钢片舌宽,尽量使计算结果的硅钢片叠厚接近硅钢片舌宽(改变硅钢片舌宽参数,并重新计算即可),这样设计的变压器效果最佳.磁通密度也是根据所选硅钢片填写,通常D310型12000-14000Gs;D41,D42型10000-12000Gs;D43型11000-12000Gs;D21,D22型5000-7000Gs.此计算方法参考1976年6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怎样绕变压器》.

15.密闭音箱
        该功能可以根据低音喇叭单元的常用参数,计算出适合的密闭箱体体积,和示例箱体外尺寸(如果板厚=0,则计算箱体内容积).其中,箱体共振频率是你希望音箱所能发出的最低频率,可以根据需求自己填入合适的值,以得到最佳箱体尺寸(计算结果使得箱体Q值=0.7为宜).计算所得示例箱体尺寸若不合要求,可更改比例选项重新计算.计算结果仅供参考.具体成箱还需自行测试调整.

16.倒相音箱
        该功能可以根据低音喇叭单元的常用参数,计算出适合的倒相箱体体积,和示例箱体外尺寸(如果板厚=0,则计算箱体内容积),和倒相孔长度以及其他一些参数.其中,倒相孔宽是倒相孔直径.倒相孔面积一般不小于单元有效振动面积的10%.如果勾选<最平响应>则按照最平响应进行箱体计算.计算所得示例箱体尺寸若不合要求,可更改比例选项重新计算.倒相箱体调试比较繁琐,计算结果仅供参考,具体成箱还需自行测试调整.

17.二分频
        采用巴特沃斯分频网络设计算法,特点为瞬态响应好,频率特性曲线平坦.分频点阻抗为实测的高,低音喇叭在分频点处的实际阻抗,而非喇叭单元的额定阻抗.当需要在分频器添加补偿网络时,由于补偿网络的加入会使综合特性参数发生改变,故此请先行设计好补偿网络,再进行分频网络设计.即输入的分频点阻抗是加有补偿网络后实测分频点处的阻抗.其中 -12dB-3 是按照-3dB降落交叉点来计算,可能会在分频点处隆起一个小峰. -12dB-6 是按照-6dB降落交叉点计算,会得到比较平坦曲线.

18.三分频
        功能同二分频.分频点阻抗为实测的高,中,低音喇叭在分频点处的实际阻抗,而非喇叭单元的额定阻抗.当需要在分频器添加补偿网络时,由于补偿网络的加入会使综合特性参数发生改变,故此请先行设计好补偿网络,再进行分频网络设计.即输入的分频点阻抗是加有补偿网络后实测分频点处的阻抗.

19.分频网络的阻抗补偿和音量衰减
        阻抗补偿功能主要针对阻抗曲线上高频段的阻抗补偿.因为喇叭音圈的电感随频率上升而增加,所以高频段阻抗随频率升高而增大.因此,可以在喇叭单元两端并联一个由电容C和电阻R组成的串联谐振回路对这个区域的阻抗进行补偿修正.该计算功能需要用到喇叭单元的阻抗曲线.请按照单元阻抗曲线上的阻抗点填入相对对应的频率才能正确计算.
        衰减网络通常用于高音单元,因为高音单元灵敏度通常比低音高,所以需要进行一定量的衰减.衰减音量通常取高音单元灵敏度-低音单元灵敏度,得出计算结果后,根据实际听感再进行细微调整.
        电压与分贝换算,在输入框中输入已知数值,并将鼠标焦点移到其他地方(也就是在其他输入框上单击鼠标左键),即可计算出电压和分贝之间关系.

20.载流计算
        可以计算PCB走线的载流,也可以计算铜线、铝线的最大载流.计算PCB时,需要选择布线层在表面(外层)还是内层,外层允许载流约为内层2倍.如果线长度为0,则无法计算导线电阻和导线上的压降.
        单位换算功能,只需在某个输入框中输入已知数值,并将鼠标焦点移到其他地方(也就是在其他输入框单击鼠标左键),即可计算相应其他单位数值.

21.整流滤波
        计算常用单相半波、全波、桥式整流电路在整流以及电容滤波后的空载和负载电压,估算滤波电容容量和耐压值,整流二极管的平均电流以及最大反向电压.若已知负载的电流,勾选<负载电流>并填写相应值即可.

22.级进电位器
        用波段开关制作音量电位器的试算.有两种模式可选-Ladder Type和Serial Type.其中Ladder Type的优点是声音路径只经过两颗电阻,减少杂音;但缺点为输入阻抗有些许波动且成本较高.Serial Type优点是输入阻抗稳定且成本较低;缺点是声音路径经过较多电阻,杂音较高.通常计算使用默认的参数即可.若衰减量比较大,应增加阻值,以取得比较正确计算结果.级数一般用23,且注意大于2,小于100.点击<示意图>可以查看图示,并可参考详细制作的相关网页.

23.波形发生器
        可输出正弦波,方波,三角波,白噪声,粉红噪声,褐噪声.波形频率为20到400000之间的整数.波形长度为1到300之间的整数.煲箱功能可以输出粉红噪声进行煲机,煲箱.

注:快捷键F12可调用Windows自带计算器.

多功能电子计算软件(eTools)V2.68

多功能电子计算软件(eTools)V2.68

1.方程式计算

1.方程式计算

2.RC时间常数计算

2.RC时间常数计算

3.电阻串、并联计算

3.电阻串、并联计算

4.电阻反向串、并联计算

4.电阻反向串、并联计算

5.色环电阻查询

5.色环电阻查询

变压器计算器

变压器计算器

6.EI变压器计算器

6.EI变压器计算器

7.C型变压器计算器一单线包(ED)

7.C型变压器计算器一单线包(ED)

8.C型变压器计算器一双线包(CD)

8.C型变压器计算器一双线包(CD)

9.环型变压器计算器

9.环型变压器计算器

10.LM317三端稳压器件计算

10.LM317三端稳压器件计算

11.TL431情密基准电压计算

11.TL431情密基准电压计算

12.RC无源滤波电路计算

12.RC无源滤波电路计算

13.二阶有源滤波电路计算

13.二阶有源滤波电路计算

14.差分低通滤波电路计算

14.差分低通滤波电路计算

15.多层空心电感计算

15.多层空心电感计算

16.环型变压器估算

16.环型变压器估算

17.EI变压器估算

17.EI变压器估算

18.密闭式音箱计算

18.密闭式音箱计算

19.倒相式音箱计算

19.倒相式音箱计算

20.喇叭分频器二分频计算

20.喇叭分频器二分频计算

21.喇叭分频器三分频计算

21.喇叭分频器三分频计算

22.喇叭分频器补偿、衰减网络

22.喇叭分频器补偿、衰减网络

23.PCB走线与铜、铝线载流计算

23.PCB走线与铜、铝线载流计算

24.单相整流、电容滤波电路计算

24.单相整流、电容滤波电路计算

25.级进式音量电位器试算

25.级进式音量电位器试算

26.波形发生器

26.波形发生器

多功能电子计算软件(eTools)V2.68.rar

网友A(2023-11-07):
这个计算软件集合好多计算公式,不错。

网友B(2023-12-21):
计算软件集合好多计算公式,ok

网友C:
集合好多计算公式,不错。

网友D(2025-07-13):
引用 网友A:
这个计算软件集合好多计算公式,不错。

如果再增加个三电阻(或者多电阻)分压值计算功能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