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86设计-可控时间间隔且可变换闪烁方式的流水灯仿真程序

楼主:
有关于一个8086的程序设计

sseg segment                    ;2023年11月5日       编辑人;YX
        dw 200 dup (?)
sseg ends
dseg segment
        num      dw 0;初始化数字变量为0
;3种不同的灯光变幻组合
data1 db 0FEh,0FCh,0F8h,0F0h,0E0h,0C0h,80h,00h,00h
data2 db 00h,00h,0FFh,00h,0FFh,00h,0FFh,00h,80h,0C0h,0E0h,0F0h,0F8h,0FCh,0FEh,0FFh
data3 db 7Eh,3Ch,18h,00h,0FFh,00h,0FFh,00h,0FFh,00h,18h,3Ch,7Eh,0FFh
dseg ends
cseg segment para public 'code'
        assume ss:sseg,cs:cseg,ds:dseg
start:
                mov ax,dseg
                mov ds,ax
                mov dx,0206h        ;取8255的控制端口的地址
                mov al,82h                ;初始化8255的A口为输出模式,B口为输入模式
                out dx,al
exut:
                mov num,0h
                mov dx,0200h        ;取8255的端口A的地址
                mov aL,0FFh                ;使8255的 PAO-PA7全为1
                out dx,al                ;使所有的灯LED全灭
begin:
                call ledflash        ;调用灯光变幻过程
                mov num,0
                ret
ledflash proc                ;检测开关闭合,以便确定哪种闪烁方式
                mov dx,0202h        ;取8255的端口B的地址
                in        al,dx                ;检测B口输入信号
choice1:
                cmp al,0f7h
                jne choice2
                mov si,offset data1                ;置第一种灯光变幻组合
                jmp set
choice2:
                cmp al,0efh
                jne choice3
                mov si,offset data2                ;置第二种灯光变幻组合
                jmp set
choice3:
                cmp al,0dfh
                jne speed1
                mov si,offset data3                ;置第三种灯光变幻组合
                jmp set
speed1:                                                ;检测加速按键并设置cx的值
                cmp al,0fdh
                jne speed2
                mov cx,000fh                        ;设置较小的cx
                jmp here
speed2:                                                ;检测减速按键并设置cx的值
                cmp al,0fbh
                jne choice4
                mov cx,05ffh                        ;设置较大的cx
                jmp here
choice4:                        ;每盏灯亮完检测开关,如果停止开关没有按下跳到choice5,如果停止开关按下灯全灭
                cmp al,0bfh
                jne choice5
                jmp exit
choice5:                        ;检测num是否为0,若为0扫描开关,若不为0继续执行
                cmp num,0h
                jne set
                jmp ledflash
set:
                mov cx,005fh                        ;设置初始cx
                jmp here
here:
                mov bx,num
                mov al,[si+bx]
                mov dx,0200h                ;取8255的端口A的地址
                out dx,al                        ;输出加电数据到端口A
                inc num                                ;改变数字变量的值
                cmp num,09h
                je exit
dl4:        mov bx,00ffh
dl3:         dec bx
                jnz dl3
                dec cx
                jnz dl4
                jmp ledflash
exit:
                mov num,0
                ret
ledflash endp
cseg    ends
                end start

仿真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