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小白,求思路,如何用at89c52将十进制数转换为十六进制数,后在LCD上显示

楼主(2023-11-05):
我是小白,求思路,如何用at89c52将十进制数转换为十六进制,然后在LCD上显示

网友A:
程序里面的十进制你可以直接转化的

网友B:
结合2楼和14楼的回答就能搞定了。14楼:数据在内存里都是二进制存储的,不存在十进制和16进制的转换问题,这个是前提要理解。LCD上的东西只是给人看的,是按照单个字符逐一显示出来的。所以你想在LCD上显示一个数据,不管用什么进制显示,只要按照进制取出每一位字符,然后逐一显示出来就行了。二楼通过移位的方式可以很方便的满足一个数据取16进制的各位字符,如果是10进制,那就是不断除以10取余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我举个例子,我输四位十进制数2222,然后转换成十六进制数8AE,最后在LCD上显示

那就根本不用转换,原始数据是0,按2,原始数据变成2,再按2,原始数据*10加上刚刚输入的2,……如此反复就可以了。你是不明白2222在内存里面就是8AE,不要转换。

楼主:
那我举个例子,我输四位十进制数2222,然后转换成十六进制数8AE,最后在LCD上显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LCD1602上先显示所要计算的四位十六进制数,然后在第二行输出计算后的十进制数,想法是这样的

你还是举例说明吧,比如有个“四位十六进制数”0x7fff,你想显示32767???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你现在这么说没人能看懂。

网友D:
按你这个说法是已经知道十六进制数了,现在想问的是如何显示吗?这个你去搜如何控制LCD1602或者看看数据手册通过指令去控制输出就好了

楼主:
在LCD1602上先显示所要计算的四位十六进制数,然后在第二行输出计算后的十进制数,想法是这样的

网友C:
我觉得楼主未能理解十进制和二进制的区别。应该举例说明原始数据和想显示的数据。

网友E:
Hex_H =Uchar_dat/16;
Hex_L = Uchar_dat%16;

网友F:
思路就是
1、先在屏幕上实现画点
2、将0-F取模并且能在屏幕上显示
3、DecToHex需要自己实现
4、屏幕显示

网友G:
把十进制数转换成十六进制在转换成字符串,在输出到lcd上就行了。

给你个参考程序:
/*八位无符号整型->字符串(十六进制)*/
void u82str(u8* x,u8* Str,u8 lenth)
{
        u8 i;
        for(i=0;i<lenth;i++)
        {
                *(Str+2*i)   = (*(x+i)/16<=9)?(*(x+i)/16+'0'):(*(x+i)/16-10+'A');
                *(Str+2*i+1) = (*(x+i)%16<=9)?(*(x+i)%16+'0'):(*(x+i)%16-10+'A');
        }
        *(Str+2*lenth) = '\0';
}

网友H:
我是高手,求问题,这十进制数字有多少位?个位还是百位还是千位,还是上亿?

您给我分辨率多大的LCD?

网友I:
将十进制数除以16,得到结果后在LCD上显示就可以

网友J:
给你思路,8位(1字节)10进制的高4位是10,低4位是1,16制制的高4位是16,低4 位是1

网友K:
与10进制显数方法一样的, 向右位移4位,每位数取余,然后每位根据余数值显示0-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