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供电异常

楼主:
STM32单片机供电端口供电引脚正常,VCC对地电阻1M多,除了晶振下面的IO口有3.3V电压,其他三个变边的IO口都是低电平,使用STlink四脚烧录无法烧录。

网友A(2023-11-06):
RST引脚和VCC电压都是多少?

网友B:
都是3.3V

网友B:
测了下晶振也没起振

网友B:
问题解决了,估计是哪里虚焊了,加焊了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