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单片机没有BOOT1该怎么办?

楼主(2023-11-06):
想学习STM单片机,但我手上的单片机没有BOOT1,看教程上说这个和下载有关,不知道该怎么画板,请大神指导我该怎么画板

网友A:
有BOOT0就足够了。

网友B:
自己查一下对应的数据手册

网友C:
自己用的哪个型号的芯片就去查它的数据手册就可以找到BOOT1,你可以看看是哪个引脚采用飞线飞出来或者学学画板,然后找个最小系统板抄下来顺便把BOOT1引脚引出来就行了

网友D:
你的是STM32那个型号的芯片。

STM32F10xxx芯片启动配置

STM32F10xxx芯片启动配置

网友A:
教程说跟下载有关,没说没有就不能下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程说跟下载有关,没说没有就不能下载吧?

其实我只是想知道,只有BOOT0,可以正常下载程序么。

网友E:
没有BOOT1的话就是"X"状态

网友F:
用BOOT0即可。

网友G(2024-11-07):
BOOT1 的值与 nBOOT1 位的配置相反,而 nBOOT1 是在选项字 节中进行配置的,默认值为 1,即 BOOT1 默认配置为 0,当我们的 BOOT0 配置为 0 或 1 时, MCU 的启动方式是不一样。而如果想让 STM32 一按复位键就开始跑代码,则需要配置 BOOT0 为 0。

网友H:
这么多年我就没用过boo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