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编译没有错,但是没有出效果

楼主:
单片机,要求使用中断的方式,我按照要求做了,为什么keyflag在break之后就没法进去了,数组循环也存在问题。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0[]={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char code table1[]={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uchar code table2[]={0xfe,0xfc,0xf8,0xf0,0xe0,0xc0,0x80,0x00};
uchar code table3[]={0x7f,0x3f,0x1f,0x0f,0x07,0x03,0x01,0x00};
uchar code table4[]={0x00,0x80,0xc0,0xe0,0xf0,0xf8,0xfc,0xfe};
uchar code table5[]={0x00,0x01,0x03,0x07,0x0f,0x1f,0x3f,0x7f};
uchar code table6[]={0xfe,0xfc,0xfa,0xf6,0xee,0xde,0xbe,0x7e};
uchar code table7[]={0x7f,0x3f,0x5f,0x6f,0x77,0x7b,0x7d,0x7e};
void Ex_init();
void delayms(uint z);
uchar keyflag =0;
void asd();
uchar i;

void main()
{         uchar i;
        Ex_init();

    while(1)
   {

           switch(keyflag)
                {        case 0:P1=0X00;        break;
                    case 1:P1=0XFF; break;
                        case 2:P1=table0[ i];break;
                        case 3:P1=table1[ i];break;
                        case 4:P1=table2[ i];break;
                        case 5:P1=table3[ i];break;
                        case 6:P1=table4[ i];break;
                        case 7:P1=table5[ i];break;
                        case 8:P1=table6[ i];break;
                        case 9:P1=table7[ i];break;
                         default:break;

                }

                  i=i++;
                  delayms(1);
         }

   }

void delayms(uint z)
{ uint a,b;
  for(a=0;a<z;z++)
    for(b=0;b<120;b++);
}

void Ex_init()
{        IT1=1;
        EX1=1;
        PX1=1;
        EA=1;
}
void key_int()interrupt 2
{          keyflag++;
           IE0=0;
}

网友A(2023-11-06):
没有效果就是逻辑错误呗。

网友B:
自己debug调试看看你这逻辑通不通

网友C:
程序死循环了

void delayms(uint z)
{ uint a,b;
  for(a=0;a<z;z++)
    for(b=0;b<120;b++);
}

--------------》 修改后

void delayms(uint z){
        uint a,b;
        for( ;z--;)
        for(a=0;a<0x1f;a++)
        for(b=0;b<0x1f;b++);
}

网友D:
你看看你这个char i是不是多余了,如果要执行数组,就不该那样写,直接等于就好了,还有这个延时函数,把z++改为a++再试一下

网友E:
不是用定时中断来扫描按键吗,外部中断这种没想到

网友F:
没有清零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你这个char i是不是多余了,如果要执行数组,就不该那样写,直接等于就好了,还有这个延时函数,把z+ ...

是这个问题,就是z++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