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AD四路采集串口显示双IIC及OLED显示

楼主(2023-11-06):
为了让后来者少走弯路,分享一个51单片机AD四路采集PCF8591实时采集的例程。双IIC接口,还附上Proteus防真。
地址:AD四路采集串口显示双IIC

#include "main.h"

// 变量定义

u32 V0=0,V1=0,V2=0,V3=0;
u8 num;

//******************************************************************/

main()
{
        OLED_Init();
        OLED_ColorTurn(0);     //0正常显示,1 反色显示
  OLED_DisplayTurn(0);   //0正常显示 1 屏幕翻转显示
        OLED_DrawBMP(0,0,128,64,BMP1);

        Uart_Init();
        Timer0_Init();

        delayms(500);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24,1,0,16);//祝
        OLED_ShowChinese(40,1,1,16);//你
        OLED_ShowChinese(56,1,2,16);//好
        OLED_ShowChinese(72,1,3,16);//运
        OLED_ShowChinese(88,1,4,16);//!
        delayms(500);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0,0,"CHANNEL1:",16);
        OLED_ShowString(0,2,"CHANNEL2:",16);
        OLED_ShowString(0,4,"CHANNEL3:",16);
        OLED_ShowString(0,6,"CHANNEL4:",16);

        while(1)
        {
             if(num==10)
                         {
                         V0=ADC(0x40);
                             delayms(10);
                   V1=ADC(0x41);
                       delayms(10);
                         V2=ADC(0x42);
                                   delayms(10);
                         V3=ADC(0x43);
                             delayms(10);
                         DAC(V1);
                             delayms(10);

                                  UartPrintASCII(V0);
                        delayms(2);
          UartPrintASCII(V1);
            delayms(2);
                UartPrintASCII(V2);
                   delayms(2);
                UartPrintASCII(V3);
                                  UartPrintf("OK !");

                   V0=V0*50000/255;
                         V1=V1*50000/255;
                         V2=V2*50000/255;
                         V3=V3*50000/255;

                                num=0;

                                                  OLED_ShowNum(80,0,V1/10000,1,16);
                                                        OLED_ShowString(88,0,".",16);
                                                        OLED_ShowNum(96,0,V1%10000,4,16);

                                                  OLED_ShowNum(80,2,V2/10000,1,16);
                                                        OLED_ShowString(88,2,".",16);
                                                        OLED_ShowNum(96,2,V2%10000,4,16);

                                                  OLED_ShowNum(80,4,V3/10000,1,16);
                                                        OLED_ShowString(88,4,".",16);
                                                        OLED_ShowNum(96,4,V3%10000,4,16);

                                                  OLED_ShowNum(80,6,V0/10000,1,16);
                                                        OLED_ShowString(88,6,".",16);
                                                        OLED_ShowNum(96,6,V0%10000,4,16);

                         }

   }
}

//*******************************************************************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TF0 = 0;                      /*清除中断标志*/
  TR0 = 0;                      /*关中断*/

        num++;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4C;                                //设置定时初始值
  TR0 = 1;                      /*开中断*/
}
//*******************************************************************

#include "ADC.h"

//*****串口初始化函数***********

//******************************

void Uart_Init(void)
{
        REN  = 1;       //允许串行口接收数据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B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2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FD;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FD;                        //设置定时重载值
        EA   = 1;       //打开全局中断控制
        ES   = 0;       //打开串行口中断
        ET1 = 0;                          //禁止定时器中断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

void UartPrintASCII(u8 dat)                                //发送一个字符
{
          TI=0;
    SBUF=dat;
    while(TI==0);
    TI=0;
}

void UartPrintf(u8 *p)                                //发送字符串
{
         while(*p)
         {
                 SBUF=*(p++);
                while(TI==0)
                        {

                  };
                TI=0;
  }
}

void Timer0_Init(void)                //50毫秒@11.0592MHz
{
        EA=1;
        ET0 = 1;        /*允许定时中断*/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4C;                                //设置定时初始值

        TR0 = 1;        /*启动定时中断*/
}

/*******************************************************************
                     起动总线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IIcStart();
功能:     启动I2C总线,即发送I2C起始条件.
********************************************************************/
void IIcStart()
{
  SCL=1;
        SDA=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delay5us();
  SDA=0;                     /*发送起始信号*/
           delay5us();
}

/*******************************************************************
                      结束总线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IIcStop();
功能:     结束I2C总线,即发送I2C结束条件.
********************************************************************/
void IIcStop()
{
        SCL=1 ;
  SDA=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delay5us();
  SDA=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delay5us();
}

/********************************************************************
                   发送应答
函数原型:  IIc_ACK(bit a);
功能:      主控器进行应答信号(注意:0表示发送应答,1表示发送非应答)
********************************************************************/
void IIc_Ack(bit ack)
{
    SCL=1;
        delay5us();
    SDA=ack;                           /*清时钟线,钳住I2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delay5us();
          SCL=0;
}

/********************************************************************
                   等待应答
函数原型:  IIc_WaitACK(void);
功能:      主控器进行应答信号(0是就帮答)
********************************************************************/
bit IIc_WaitAck(void)
{
          SCL=0;
              delay5us();
          SCL=1;
              delay5us();
    if(SDA==1)
                {
                SCL=0;
                return 0;
          }
          else
                {
                 SCL=0;
                 return 1;
                }
}

/*******************************************************************
                 字节数据发送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endByte(UCHAR c);
功能:     将数据c发送出去,可以是地址,也可以是数据,发完后等待应答,并对
          此状态位进行操作.(不应答或非应答都使ack=0)
           发送数据正常,ack=1; ack=0表示被控器无应答或损坏。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e)
{
    unsigned char temp,i;                   //用于探测字节内某一位值的掩码变量
            temp=date;
    for (i=0; i<8; i++)           //从高位到低位依次进行
    {
                          temp=temp<<1;
                          SCL=0 ;
                             delay5us();
                                SDA = CY;
           delay5us();
        SCL = 1;              //拉高SCL
          delay5us();
    }
                SCL = 0;
    SDA = 1;                 //8位数据发送完后,主机释放SDA,以检测从机应答
}

/*******************************************************************
                 字节数据接收函数
函数原型: UCHAR  RcvByte();
功能:        用来接收从器件传来的数据,并判断总线错误(不发应答信号),
          发完后请用应答函数应答从机。
********************************************************************/
unsigned char Rcv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j,k;
           SCL=0;
                  delay5us();
  for(i=0;i<8;i++)
      {
        SCL=1;
                                    delay5us();
         j=SDA;
                                 k=(k<<1)|j;
                                 SCL=0;
                                    delay5us();
      }
                        return k;
}

/*******************************************************************
D/A 变换, 转化函数
*******************************************************************/
void DAC(unsigned char dat)
{
   IIcStart();              //启动总线
   SendByte(0x90);            //发送器件地址0x90是写,0x91是读
    IIc_WaitAck();
   SendByte(0x41);                //发送控制字节//允许DA输出
          IIc_WaitAck();
   SendByte(dat);            //发送DAC的数值
    IIc_WaitAck();
   IIcStop();               //结束总线
}

/*******************************************************************
ADC读字节数据函数
*******************************************************************/
unsigned char ADC(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temp;

   IIcStart();          //启动总线
   SendByte(0x90);      //发送器件地址0x90是写,0x91是读
    IIc_WaitAck();
         SendByte(addr);                //控制字节:选择光敏电阻(0x41)还是滑动变阻器(0x43
    IIc_WaitAck();
   IIcStart();
   SendByte(0x91);
          IIc_WaitAck();
         temp=RcvByte();
          IIc_Ack(1);            //0表示发送应答,1表示发送非应答
         IIcStop();
         return temp;
}

Proteus8.15版本的仿真:

网友A:
你好,请问是采了四路的电压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