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步进电机极简驱动程序

楼主:
花了一点时间写的,只有55行代码,大约1KB(实际上是846B),可以实现正反转,停止功能,带有指示灯。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ffw[]={0x09,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
uchar code rev[]={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0x09};

sbit k1=P3^0;
sbit k2=P3^1;
sbit k3=P3^2;

void delayms(uint ms){
        uchar i;
        while(ms--){
                for(i=0;i<120;i++);//120
        }
}
void step_motor_ffw(uint n){
        uint i,j;
        for(i=0;i<512*n;i++){
                for(j=0;j<8;j++){
                        if(k3==0){
                                break;
                        }
                        delayms(1);
                        P1=ffw[j];
                }
        }
}
void step_motor_rev(uint n){
        uint i,j;
        for(i=0;i<512*n;i++){
                for(j=0;j<8;j++){
                        if(k3==0){
                                break;
                        }
                        delayms(1);
                        P1=rev[j];
                }
        }
}
void main(){
        uint x=1;
        while(1){
                if(k1==0){
                        P2=0xfe;
                        step_motor_ffw(x);
                }else if(k2==0){
                        P2=0xfd;
                        step_motor_rev(x);
                }else{
                        P2=0xfb;
                        P1=0x00;
                }
        }
}

屏幕截图 2023-11-06

网友A(2023-11-24):
为什么没有P0引脚的定义,但是仿真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没有P0引脚的定义,但是仿真接了?

接的是P1

网友C(2024-01-02):
外面那个循环什么意思,250*n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外面那个循环什么意思,250*n

因为要转一圈要循环512次才行

网友D(2024-11-11):
三个按键都不起作用。
K1,K2,键,可以启动电机,K3,不能停止电机。怎么修改程序,才能停止电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三个按键都不起作用。
K1,K2,键,可以启动电机,K3,不能停止电机。怎么修改程序,才能停止电机?

break;改return;

网友F:
双轴会实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