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进制文件合并工具PackagingTool

楼主(2023-11-06):
软件功能介绍:
该软件可进行多个二进制文件的合并,可以自由添加文件、删除、调整文件排列顺序,并且可以在前面插入偏移地址,满足各种FLASH烧录需求。

用户还可以选择是否将合并的文件地址和大小写入前置偏移地址,地址和大小各占4Bytes,写入的数据格式为LSB->MSB,用户可方便读取索引使用。

下面举例单片机如何读取jpg图片出来显示,打包好的bin档已烧录到RA8889下挂的FLASH芯片,单片机直接访问读取文件的地址和大小信息:
//获取图片的地址或者大小信息,共4个字节,再合并成一个数值返回
unsigned long Get_Picture_Address_Size(unsigned long flash_addr)
{
unsigned long temp;
unsigned short i;
unsigned int data_buffer[4];  //存放从FLASH读取出的数据

Enable_SFlash_SPI();

if(FLASH_BUS==0) SPIM_Select_Bus_0(); //总线BUS0
else  SPIM_Select_Bus_1(); //总线BUS1

#ifdef OVER_128Mb
Select_nSS_drive_on_xnsfcs3(); //使用CS3位置的FLASH
#else
Select_nSS_drive_on_xnsfcs2(); //使用CS2位置的FLASH
#endif

RA8889_SPI_Flash_WREN(); //写入使能
nSS_Active();
delay_us(1);
SPI_Master_FIFO_Data_Put(0x03);
delay_us(1);

#ifdef OVER_128Mb   //32bit 寻址
SPI_Master_FIFO_Data_Put(flash_addr>>24);
SPI_Master_FIFO_Data_Put(flash_addr>>16);
SPI_Master_FIFO_Data_Put(flash_addr>>8);
SPI_Master_FIFO_Data_Put(flash_addr);
#else    //24bit 寻址
SPI_Master_FIFO_Data_Put(flash_addr>>16);
SPI_Master_FIFO_Data_Put(flash_addr>>8);
SPI_Master_FIFO_Data_Put(flash_addr);
#endif

for(i=0;i<4;i++)
{
data_buffer[i] = SPI_Master_FIFO_Data_Put(0xff);
}

temp = data_buffer[3]<<24;
temp += data_buffer[2]<<16;
temp += data_buffer[1]<<8;
temp += data_buffer[0];

nSS_Inactive();

while(RA8889_SPI_Flash_RDSR()& 0x01);
RA8889_SPI_Flash_WRDI();
Disable_SFlash_SPI();

return(temp);
}

单片机将获取到的jpg图片地址和文件大小传给RA8889,即可显示:
//从FLASH读取第n张图片出来显示
int Show_Picture(unsigned int pic_num)
{
unsigned long pic_addr, pic_size;

pic_addr = Get_Picture_Address_Size(0x0000+pic_num*8); //读取到第n个图片地址的值
pic_size = Get_Picture_Address_Size(0x0004+pic_num*8); //读取到第n个图片大小的值

//读取不到图片信息标志
if(pic_addr==0xFFFFFFFF)
{
return 0;
}
else
{
SPI_NOR_initial_JPG_AVI (1,0,FLASH_BUS,FLASH_CS,1);

#ifdef OVER_128Mb
switch_24bits_to_32bits(FLASH_BUS,FLASH_CS);
IDEC_Select_SFI_32bit_Address();
#endif

//RA8889显示JPG图片:
JPG_NOR (pic_addr,pic_size,canvas_image_width,0,0);

return 1;
}
}

保存文件后除了会生成一份.bin文件之外,同时还会生成一份.h文件,方便用户查阅与调用,并且用户可以再次导入该文件的列表,省去频繁导入与调整文件顺序的麻烦。

该软件若与瑞佑的RA8889结合使用,可以用来打包jpg、avi等图资,由于此类文件大小不一,MCU若没有做FAT文件系统就只能做成固定调用,不好单独对图资变更了,除非MCU固件也一起变更。而使用该软件就可以在打包文件的同时将文件信息一同保存,MCU按固定地址去读取而不必在意文件的大小了,只需要更新图资即可。

原文链接及下载地址:lcdvision官网 资料下载:RAIO > 辅助开发软件

楼主:

附件为绿色版程序,单文件约350KB,通用Window各平台,调试开发得力工具!
欢迎爱好者测试下载吧!

楼主(2023-12-06):
重要改版:

1.新增可对任何一个文件进行地址偏移设定,满足MCU的IAP Boot Loader Code和Application Code合并时需要固定偏移功能(比如0x00001000);

2.调整输出的.h格式,导出同时构建枚举函数,MCU可直接引用该头文件进行索引,该文件与Image Tool导出来的.h格式一致,可兼容;另外增加图片的宽度和高度信息,可搭配瑞佑的RA8889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