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错了,LED就是不能点亮第二排

楼主(2023-11-06):
下不到第二排

下不到第二排

网友A:
看到只有一个亮是对的。陈列要用循环扫描才行

网友B:
这种仿真都有电平指示的,看看该亮第二排LED的时候,U1的Q1脚是否为高电平?

网友C:
led应该串电阻。

网友D:
按下图设置一下时钟源。。。。。。

网友E:
U4:A的输出电平是灰色的说明此脚电平不定或引脚开路了。
我这边按你的图画了一个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E:
U4:A的输出电平是灰色的说明此脚电平不定或引脚开路了。
我这边按你的图画了一个正常

没有上拉电阻,灰色显示正常,就是不知道楼主为什么驱动要用两种型号的IC,LED接法也怪得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没有上拉电阻,灰色显示正常,就是不知道楼主为什么驱动要用两种型号的IC,LED接法也怪得很

如果我猜的没错,楼主是想要做一个60灯转盘~~一秒移一位的效果,用2个4017是可以的。组成10*6的矩阵,第一个4017做行扫,第二个4017做列扫。。。电路简单成本低,还不用单片机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如果我猜的没错,楼主是想要做一个60灯转盘~~一秒移一位的效果,用2个4017是可以的。组成10*6的矩阵,第 ...

你看看底下4排LED的方向,真搞不懂为什么要这么接,驱动IC也用两种型号

网友E:
是不是画错了呐没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我猜的没错,楼主是想要做一个60灯转盘~~一秒移一位的效果,用2个4017是可以的。组成10*6的矩阵,第 ...

对,,,就是个60秒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U4:A的输出电平是灰色的说明此脚电平不定或引脚开路了。
我这边按你的图画了一个正常

我用其它仿真软件画同样的电路图,也正常,难道是我在这个Proteus没画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底下4排LED的方向,真搞不懂为什么要这么接,驱动IC也用两种型号

LED方向一至,仿真时就变了,可能是我电路出问题。

网友F:
应该是原理图画错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LED方向一至,仿真时就变了,可能是我电路出问题。

是你的图画出问题来了:

网友G:
第二排的hc05输出的是高阻态,也就是灰色的,所以没法点亮是正常的。查下这个芯片处的连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第二排的hc05输出的是高阻态,也就是灰色的,所以没法点亮是正常的。查下这个芯片处的连接吧

OC门开路输出,没有上拉电阻肯定是灰色的,应该是不会影响电路正常工作的,等轮到第二排点亮的时候就拉低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OC门开路输出,没有上拉电阻肯定是灰色的,应该是不会影响电路正常工作的,等轮到第二排点亮的时候就拉低 ...

在这里OC不OC没多大关系。可能是画图时那里出错了。
你细看原图,所有反着接的LED都微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在这里OC不OC没多大关系。可能是画图时那里出错了。
你细看原图,所有反着接的LED都微亮了。

是啊,所以楼主要么慢慢自查,要么就把仿真文件发上来我们看看

网友H:
U1的Q1脚输出高电平的时候,看看U4的2脚输出是不是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