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在Altium Designer里面叫什么?

楼主(2023-11-07):
这些原件在AD里面叫什么啊各位大佬

网友A:
你应该问的是 这些器件的封装形式   取决于你用什么封装的芯片 有直插  贴片   接口 有直插 贴片  直角 弯角  电源 有SOT   SO    12B80(TO92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问的是 这些器件的封装形式   取决于你用什么封装的芯片 有直插  贴片   接口 有直插 贴片  直角 弯 ...

我在我的AD里面找不到这几个元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我的AD里面找不到这几个元件

你这个叫“元件库”,找不到就自己做。必竟系统带的很多并不是你想要的。至于起什么名,就看你高兴,不过还是起个比较直观的名字:89C51_STC_DIP_40;LCD_1602_SIP_16;DS18B20_TO_92,==

网友C:
AD除非是老手有自己的库,不然大部分都要自己封装。或者从网上找别人现成的。都是需要花时间积累的。

网友D:
这个不是单片机仿真软件proteus,元件库需要自己根据需求添加绘制。

网友E:
直接按器件名称搜索,如STC89C51、ds18B20等。或者,您必须安装其他库。

网友F:
这种只是原理图封装,不是AD自带的,所以需要你去论坛下载些别人共享的常用库,可能会有你想要的。但是另一个建议是,还是顺便学下怎么画原理图和PCB封装吧,这个是学AD必备的技能,如果不想画库,用LCEDA吧,新手特别适用,好学,易懂,还不用画封装,基本常用元件都有.

网友G:
实际上几乎所有设计软件都没有现成的,只有LCEDA可以实现大部分元件都有,因为他是云端设计软件,想白嫖可以用LCEDA转化一下

网友H:
我的AD里也叫STC89C51.自己叫的。

网友I:
温度补偿和超声波测距这里的关系是什么啊

网友J:
库里不是所有封装都有的,最好建一个自己的库,日积月累的自己用什么样的封装随手就可以找到

网友K:
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会自己建库
这是8051单片机,可以去STC的官方网站下载现成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在我的AD里面找不到这几个元件

找不到,应该就没有,你得自己画单片机,在弄个pid-40的封装

网友M:
元件库里没有就自己画,非常简单,尤其是原理图元件

网友N:
难道不自己做元件库么

网友O:
这个库STC官方网上貌似可以下载的吧

网友P:
可以换立创的EDA来弄这个原理图,它有在线的元器件库,AD要么网上找这几个元器件的库,要么自己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