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菜鸟拜师 找个可以教我32位单片机的师傅

楼主:
本菜鸟以前一直学51单片机,也一直在用51单片机,近年来看着别人搞的越来越强大,自己也想学32位单片机,苦于对32位单片机什么都不懂,自己又学不会,在此真心拜师求教,哪位大神愿用您的业余时间来教我学32位单片机的,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A(2023-11-07):
51都会了32的不可能都不会吧,看视频也可以知道点啊,至少点灯还是可以的吧

网友B:
会8位机学32位机有什么难的?应该更简单才对。

网友C:
B站上看看视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51都会了32的不可能都不会吧,看视频也可以知道点啊,至少点灯还是可以的吧

对于32位单片机的下载方式以及编程软件不熟,还有IO定义等都不会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51都会了32的不可能都不会吧,看视频也可以知道点啊,至少点灯还是可以的吧

这个真不会,51的点个灯就是这样:
led1=P1^0;
led1=1;
Delay(500);
led1=0;
Delay(500);
重复执行这个就可以了
但是:
1.在32位单片机中所有I/O都不是P1.0什么的了,改成了A1,B1,C1,D1,E1的,不知道该怎么用。
2.51单片机写程序的时候直接新建个工程弄个C文件开写就行了。但是32位单片机听说还要弄什么驱动什么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会8位机学32位机有什么难的?应该更简单才对。

关键从来没弄过32位的,怎么下手都不知道。手上倒是有开发板,不知道怎么用,连下载程序都不会

网友E:
用stm32cubemx基础配置基本都能给你配置好

网友F:
网上正点原子,野火,普中,江科大的视频都是公开的,跟着慢慢学

网友G:
先看32位单片机手册,看完就会了

网友H:
最近在回顾51单片机,看到您的帖子,突然发现32确实是复杂很多。相比起来,51的内部感觉清晰可见。

当然,32复杂,是底层的麻烦,比如编译的时候,需要启动文件(.s)需要链接脚本(.icf/.ld)需要中断向量表和更多的库文件。烧录需要使用jtag或swd下载,且需要指定下载到什么地方。运行前,程序需要配置内外部时钟、配置锁相环倍频、配置各个时钟总线的分频、配置向量表地址、以及系统滴答定时器等。然后32的外设也是默认关闭的,包括寄存器都写不进去的那种,使用外设前,需要先开启外设时钟,才能开始配置外设。等等。。。

不过这些内容其实被库和软件隐藏起来了,或者说帮我们处理好了,其实楼主可以放心,你说的那些如引脚ABCD以及驱动什么的,站软件封装外来看,是很简单的。

我给个简单的建议,楼主可以先用CubeMX生成一个程序,他这个软件可以直接配置IO的输入输出包括外设什么的都可以直接配置。生成出来的程序直接就能跑,只要找到main函数的while(1),在里面就可以像51一样直接开始写程序了,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0,  GPIO_PIN_RESET); // PA0=0
HAL_Delay(500); // 500ms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0,  GPIO_PIN_SET); // PA0=1
HAL_Delay(500); // 500ms

先简单改一改、玩一玩,程序能跑起来,再学一学,就水到渠成了。

网友I:
自己看视频,不懂的论坛问,没有人会无偿一对一指导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关键从来没弄过32位的,怎么下手都不知道。手上倒是有开发板,不知道怎么用,连下载程序都不会

开发板没有说明书之类的 ?或者厂家已经封存所有资料网上禁止传播 ?
感觉51搞32位的至少已能凑合搞,P1.0 A1什么的说明书里一定都有。

网友K:
推荐从stm32来入门   看正点原子或者野火家的视频来学习  现在网上这种资料很多而且遇到问题网上搜索一下基本都有解决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最近在回顾51单片机,看到您的帖子,突然发现32确实是复杂很多。相比起来,51的内部感觉清晰可见。

当然 ...

感谢大神回复,其实我头疼的就是这些,感觉其实32位单片机在很多方面,其实不如51操作简便容易上手。

网友D(2023-12-14):
引用 网友H:
最近在回顾51单片机,看到您的帖子,突然发现32确实是复杂很多。相比起来,51的内部感觉清晰可见。

当然 ...

实在感谢您的指导,你说了很多,我看懂的很少,我原来什么都不会,后来自学的C和汇编,
再接触到32位单片机,发现无论如何学不会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对于32位单片机的下载方式以及编程软件不熟,还有IO定义等都不会弄

我网盘有,标准库函数的,要吗?普中,正点原子的都有?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实在感谢您的指导,你说了很多,我看懂的很少,我原来什么都不会,后来自学的C和汇编,
再接触到32位单 ...

STM32想快速入门,建议标准库函数,现在的开发板都升级到了HAL库函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实在感谢您的指导,你说了很多,我看懂的很少,我原来什么都不会,后来自学的C和汇编,
再接触到32位单 ...

总应该学会点儿什么吧,如果一点进步都没有,连卡在哪里都不知道,还是让这个帖子沉底吧,别顶了。

网友M:
b站江科大yyds从底层学起

网友N:
楼主学单片机应该是玩玩,并不是以单片机位职业,其实现在51真的足够强了,开发板大部分都是89C52,大部分都够用了,目前的51单片机比89c52强了很多了,51做不了的STM32也做不好,想功能强一般是使用上位机做显示,数据处理,单片机主要功能是检测输入,控制输出,复杂的活由上位机处理。楼主用51足够了。

网友O:
我感觉和用什么单片机无所谓,32位其实更简单了,主要是编程语言习惯要改变,从C向对象的转变

网友P:
引用 网友D:
这个真不会,51的点个灯就是这样:
led1=P1^0;
led1=1;

32位不要自己硬啃,这个是不现实的。除非天赋过人。
不要弄什么花里胡哨的本地单片机,直接就买个最简单的STM32F103的小板子,然后网上下载原子或者野火的例程包。本地的虽然有的很便宜,但是坑也多。32F系列的DAP调试器就可以了,十来块钱一个。
先把STM的弄透了,少走弯路,真批量了再换本地也不迟。本地的很难找到例程,而官方的文档也不是很全面。有坑也不会有人刻意和你讲。
原子的GPIO例程里有怎么点灯,怎么位带操作的,先把灯点起来。
任何单片机,只要端口能一高一低变化,其他也没什么了。慢慢摸呗,一定要用例程包来学,不要自己对着文档,甚至是英文文档死磕。

网友Q:
你学的这些都是电商专供,通过书籍、直播、视频、数据手册等学习,在小城市几乎不可能有学校师傅教的。

网友R:
没有人无偿手把手教你的,要想学还得靠自己,开发板不是都自带例程的吗,自己先边学边动手

网友S:
兄台,你的51怎么用的?烧固件看效果?

网友T:
网上有很多免费的教程的

网友U:
如果照着视频教程来都点不亮灯,我建议楼主还是放弃吧,楼主不会是用51也只是点了个灯吧,51的串口/中断/定时器,学会了吗

网友D(2024-01-18):
引用 网友A:
51都会了32的不可能都不会吧,看视频也可以知道点啊,至少点灯还是可以的吧

点灯都弄不了,新建个项目还找不到头文件,头痛死了,还要加载各种库文件,都不知道哪是哪,晕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会8位机学32位机有什么难的?应该更简单才对。

你这是站着说话腰不疼啊,我从51直接转到ST32F,直接晕B了,下面不知道该怎么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用stm32cubemx基础配置基本都能给你配置好

连新建项目都没学会呢,配置这些更不会,天书一样的感觉

网友D:
引用 网友O:
我感觉和用什么单片机无所谓,32位其实更简单了,主要是编程语言习惯要改变,从C向对象的转变

说的很对,这个很对我感觉,很多习惯都不一样了,所以才无从下手,开发板和烧录器我都有,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新建一个程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总应该学会点儿什么吧,如果一点进步都没有,连卡在哪里都不知道,还是让这个帖子沉底吧,别顶了。

我就是想新建一个项目,先写个最简单的LED闪烁,可是新建项目过程中要加载各种库文件,然后头文件这些都没找到在哪,最后无耐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P:
32位不要自己硬啃,这个是不现实的。除非天赋过人。
不要弄什么花里胡哨的本地单片机,直接就买个最简单 ...

你真理解我,虽然没学到什么,还是十分感谢你,因为你这些话真说对了,我就是死磕太久了,哪都没磕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S:
兄台,你的51怎么用的?烧固件看效果?

嗯,我一直都这样弄的,先写程序,然后下载到实物板看效果,不行再改程序再下载。

网友V:
引用 网友D:
嗯,我一直都这样弄的,先写程序,然后下载到实物板看效果,不行再改程序再下载。

写32单片机可以用stlink,仿真,看变量值的变化,比一次次烧录高效很多

网友D(2025-01-04):
引用 网友B:
总应该学会点儿什么吧,如果一点进步都没有,连卡在哪里都不知道,还是让这个帖子沉底吧,别顶了。

怎样新建一个程序,怎样下载,主要是这两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O:
我感觉和用什么单片机无所谓,32位其实更简单了,主要是编程语言习惯要改变,从C向对象的转变

说的正确,很多的不习惯,主要是不知道从哪下手了。所有51的习惯都不存在

网友D:
引用 网友P:
32位不要自己硬啃,这个是不现实的。除非天赋过人。
不要弄什么花里胡哨的本地单片机,直接就买个最简单 ...

说的很对,谢谢你的帮助,可惜我不想死磕,但我无从下手,

网友W:
买个野火, 正点原子的STM32开发板, 按照他们的教程, 视频, 一天一天学, 每天搞懂一个问题点. 有51编程的底子, 有基础更容易学明白.

网友X:
其实楼主源于对未知的恐惧和思维惰性。学51时比较简单,按照教程稍微一搞就可以看到效果。到STM32这里很多操作上都不一样了,首先在建工程甚至下载软件时都能让小白搞好久。其实这些没啥难度,网上大把的例程,唯一要做的就是静下心来,按照教程一步一步进行就可以了。配置库这些就是一个熟悉的过程,等能把点灯搞好就有底了,但后面还有很多库函数和配置方法需要摸索。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思维转变的过程,不用纠结于每个库、函数、驱动等怎么实现的,只要明白怎么用就可以,做到把自己提升到系统编程的一个思维角度上。总之,一回生二回熟,多实践,遇到问题就百度,前期的问题都能找到答案。
    另外,还有个切入点的问题,编程小白学习51是很容易的,没啥映射、封装、调用等概念,所有操作直接一对一,甚至所见即所得。但让有计算机软件基础的人学单片机会进入另一个难题,学习STM32这种用库的可能很容易上手,因为他只需要知道怎么用接口函数就可以,完全不关心内部的实现原理,而如果让其按照51单片机的方式去操作寄存器就会走一些弯路,因为其没有电路的基础,无法理解对应的电路原理,按照计算机软件的方式去操作单片机是行不通的,这同样需要思维转变的过程。

网友Y:
其实你是没有去看视频学习,比如你的问题:sbit去控制位,hal库是这样控制的:hal库将通用io进行了分组,A、B、C这是一个大组如同51可以用#define来控制一样,gpio_pin_0、1、2这是对应的管脚,连起来就是PA0管脚.只不过你需要去调用一些函数去初始化管脚,如频率、速度、模式等等。其实和51差不多,只是51是去操控寄存器,而32是st公司进行封装的函数库,你想想假如你去控制32位的寄存器你会疯掉吗?大同小异32更加方便,在然后就是标准库繁琐的初始化让人头疼stm32cubemx的配置让程序更加简单。

网友Z:
楼主现在怎么样,我也是从STC/STM8转STM32的,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U:
楼主不看视频教程的吗?

网友AA:
楼主如果在当地有哪位高手,抽空也许半天、一天引导入门。之后再努力可能就快了!请吃个饭不是问题!

网友AB:
我们可以加个好友,共同学习哇

网友AC:
推荐江科大的,下载例程包,买个stm32103C最小核心板+下载调试器,总计20元,不要看那些花里胡哨的视频,不要管那些配置文件,以及各种库,直接使用江科的工程模板,然后下载可以点亮一个灯,学习到STM32下载方法,子程序结构。不要纠结具体怎么配置引脚,配置外设什么的具体函数,后面就可以尝试增加其他控制。
   最强方法是使用ChatGPT 例如直接告诉GPT,我要配置PA5为LED,推逸输出,PA3为SW上拉输入做按键,让GPT给你具体代码,不懂的复制提交GPT让他详细解释。比你去啃书看视频强百倍。
   不要看了很多视频,弄明白原理再去下手,成千上万的各种库函数,名字又长怎么记得住。只要明白代码架构就行。我玩了1年STM32 一个库函数名字都没记住,都是各种复制粘贴,问ChatGPT。下载调试。C语言都不需要多深入,复杂的逻辑,算法,各种指针交给AI。能描述出自己的思虑的问题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