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32G12K128单片机向外部输出一个时钟时钟频率的请教

楼主:
本人最近在学习STC32G的单片机,需要单片机向外部输出一个时钟时钟频率分别是:100HZ、1KHZ、10KHZ、100KHZ     一共四种。这里想请教,STC32G12K128的单片机,LQFP64封装的,可以把内
部时钟分频或通过其它方法做到以上功能么,请各位大神指导并提供
方法,谢谢!

网友A(2023-11-07):
找他们的教程,PWM输出,或者时钟频率输出。

网友B:
用STC32G12K128单片机主时钟分频输出,12MHz时钟 /255 /127 最低只能够到达 差不多370Hz。

STC32G12K128单片机主时钟分频输出
系统时钟控制器为单片机的 CPU 和所有外设系统提供时钟源,系统时钟有 4 个时钟源可供选择:内
部高精度 IRC、内部 32KHz 的 IRC(误差较大)、外部晶振、内部 PLL 输出时钟。用户可通过程序分别
使能和关闭各个时钟源,以及内部提供时钟分频以达到降低功耗的目的。

//6.5.12 主时钟分频输出
//测试工作频率为 12.0000MHz
//#include "stc8h.h"
#include "stc32g.h" //头文件见下载软件

sbit    P10     =   P1^0;
sbit    KEY     =   P3^2;

//void delay()
//{
//        int i;
//        for (i=0; i<100; i++);
//}

void Timer0_Init(void)                //5毫秒@12.000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A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15;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使能定时器中断
    EA = 1;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
    P10 = !P10;                                 //测试端口 100Hz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Stat=0;
        Timer0_Init();
        EAXFR = 1;                 //使能访问 XFR
        CKCON = 0x00;         //设置外部数据总线速度为最快
        WTST = 0x00;         //设置程序代码等待参数,
                                        //赋值为 0 可将 CPU 执行程序的速度设置为最快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注:芯片上电后系统会默启动内部高速 HIRC,
        //并选择为系统时钟,所以一般情况下不需要作
        //如下设置
        //HIRCCR = 0x80; //启动内部高速 IRC
        //while (!(HIRCCR & 1)); //等待时钟稳定
        //CLKSEL = 0x00; //时钟选择寄存器 选择内部高速 HIRC

        //IRC48MCR = 0x80; //启动内部 48M IRC
        //while (!(IRC48MCR & 1)); //等待时钟稳定
        //CLKDIV = 0x02; //时钟 2 分频
        //CLKSEL = 0x0c; //选择 IRC48M

        //CLKSEL &= ~0x80; //选择 PLL 的 96M 作为 PLL 的输出时钟
        // CLKSEL |= 0x80; //选择 PLL 的 144M 作为 PLL 的输出时钟
        //USBCLK &= ~0x60;
        //USBCLK |= 0x00; //PLL 输入时钟为 12M 则选择 1 分频
        // USBCLK |= 0x20; //PLL 输入时钟为 24M 则选择 2 分频
        // USBCLK |= 0x40; //PLL 输入时钟为 48M 则选择 4 分频
        // USBCLK |= 0x60; //PLL 输入时钟为 96M 则选择 8 分频
        //USBCLK |= 0x80; //启动 PLL
        //delay(); //等待 PLL 锁频,建议 50us 以上
        //CLKDIV = 0x04; //时钟 4 分频, 主时钟选择高速频率前,
        //必须先设置分频系数,否则程序会当掉
        //CLKSEL &= 0xf0; //选择 PLL 时钟源
        //CLKSEL |= 0x04;

        //HSCLKDIV = 0x00;
        //CLKSEL &= ~0x40;         //选择主时钟( MCLK)作为高速外设时钟源

        //CLKDIV:主时钟分频系数。系统时钟 SYSCLK 是对主时钟 MCLK 进行分频后的时钟信号(1~255)。
        //CLKDIV = 0x02; //时钟 2 分频
        //MCLKOCR : MCLKO_S[7] MCLKODIV[6:0] 0000000 不输出时钟 (1~127)
        //MCLKO_S:系统时钟输出管脚选择
        //0:系统时钟分频输出到 P5.4 口
        //1:系统时钟分频输出到 P1.6 口

        // MCLKOCR = 0x01; //主时钟输出到 P5.4 口
        // MCLKOCR = 0x02; //主时钟 2 分频输出到 P5.4 口
        //MCLKOCR = 0x04; //主时钟输出控制寄存器 主时钟 4 分频输出到 P5.4 口
        // MCLKOCR = 0x84; //主时钟 4 分频输出到 P1.6 口

        while (1)
        {
                if(KEY == 0)
                {
                        Stat++;
                    if(Stat==3)
                                Stat=0;
                }
                if(Stat==0)
                {
                        CLKDIV = 0xF0; //时钟 240 分频
                        MCLKOCR = 0x32; //主时钟输出控制寄存器 主时钟 50 分频输出到 P5.4 口 1KHz

                }
                if(Stat==1)
                {
                        CLKDIV = 0xF0; //时钟 240 分频
                        MCLKOCR = 0x05; //主时钟输出控制寄存器 主时钟 5 分频输出到 P5.4 口 10KHz

                }
                if(Stat==2)
                {
                        CLKDIV = 0x78; //时钟 120 分频
                        MCLKOCR = 0x01; //主时钟输出控制寄存器 主时钟 1 分频输出到 P5.4 口 100KHz

                }

        }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STC32G12K128单片机主时钟分频输出,12MHz时钟 /255 /127 最低只能够到达 差不多370Hz。

STC32G12K1 ...

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C:
有什么办法可以得到100HZ,1KHZ,10KHZ,100KHZ这四种频率,
或者有什么好的芯片么,哪怕只能得到四种基本矩形波都可以,后面我再想办法把波形弄成简谐波。

网友D(2024-05-24):
引用 网友C:
有什么办法可以得到100HZ,1KHZ,10KHZ,100KHZ这四种频率,
或者有什么好的芯片么,哪怕只能得到四种基 ...

定时器产生中断,IO口反转,不是很容易做到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什么办法可以得到100HZ,1KHZ,10KHZ,100KHZ这四种频率,
或者有什么好的芯片么,哪怕只能得到四种基 ...

74hc390就可以,不需要单片机

网友F:
可以查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