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稳压源作为系统供电,输出为DC 5V,再经过LDO给MCU

楼主(2023-11-07):
求助贴:
如图所示,
稳压源作为系统供电,输出为DC  5V,再经过LDO给MCU(STM32F407ZGT6)供电,正常GPIO(PD3)输出为低,稳压源2一上电,GPIO就输出为高(稳态)

网友A:
需要GPIO上电为高就接上拉电阻,为低则加下拉电阻。

网友B:
如果不是稳压源2功率太大把220V暂时拉低,那么在低压侧一定有你没注意到的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GPIO上电为高就接上拉电阻,为低则加下拉电阻。

经过实测,GPIO初始为稳态低,受到稳压源2的影响,才跳变为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稳压源2功率太大把220V暂时拉低,那么在低压侧一定有你没注意到的连接。

稳压源2换成其他的(如手机充电器等)也是一样的,会导致GPIO变化。低压侧,已经全部仔细检查过了,哪怕是换成了买的开发板也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C:
IO上拉或者下拉

网友D:
按楼主描述的情况,有没有可能是稳压源1的问题?
首先可以用示波器测量MCU的3.3V,在接通稳压源2瞬间,电压有没有跳变?
然后有直流电源代替稳压源1,在接通稳压源2,是否还会发生?

网友E:
很明显是稳压源2上电工作干扰到了MCU工作,或者说干扰到了MCU的供电(稳压源1 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