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朋友知道这灯怎么能拆开吗

楼主(2023-11-07):
有哪位朋友知道这灯怎么能拆开吗

网友A:
简单,大概是正面那个云光照,敲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大概是正面那个云光照,敲一下

兄弟不行呀打不开

网友B:
这个只能暴力破坏了,它底部应该用胶水粘着的

网友B:
买一个都才几块钱

网友C:
灰白交界的地方?如果是卡扣式的,用小电笔撬一下

网友D:
我试过,拆不开,没有维修价值,另买一个吧

网友E:
标签撕开看看有没有螺丝

网友E:
你也可以咨询商家确定是否可以拆开。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都试过了不能完整的拆开,只能暴力破拆

网友F:
比较便宜,但是总坏,还是品牌的,所以我也好奇为什么总坏,想拆开看看,没找到拆开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