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路的AD采集

楼主(2023-11-07):
大神们,最近要做个项目,用16位AD去采集20路0~10V的变送器信号,纠结如下:
1,很少有能采集10V信号的AD,信号处理是采用电阻分压好还是运放缩减好,放大倍数位负的放大电路没做过,不知道行不行。
2,没有那么多通道的AD芯片,就是用8路多路复用开关一个也不够,1个通道用3个多路复用开关也不好接。最少3通道然后分别用CD4051做通道选择。
3,如果用电阻分压和多路复用开关做通道选择,通道上的电阻会不会影响AD的采集结果。
有没有哪个大神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1 电阻分压好成本低精度高。

网友B:
1.电阻分压后,运放跟随;
2.三片片选应该够了,8选1;
3.运放输出进入片选芯片,片选芯片接AD,几乎没有影响。

网友C:
电源电压多高?有没有负电源?如果需要能否增加负电源?不同电源会有很多不同精度的方案。

网友D:
多路模拟开关,或开关阵列,你了解一下,或许用得上。比如:
CH446X 是 5x24 矩阵模拟开关芯片。CH446X 包含 120 只模拟开关,分布于 5x24 信号通道矩阵的
各个交叉点,每只模拟开关都可以独立的开启或者关闭,从而实现 5x24 信号通道的任意路由。

网友E:
CH446X你可以尽情发挥了

网友F:
   我这里有16位8路的AD ,模拟开关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