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原理图 如何隐藏元件?元件太大,挡住后面的元件无法选中

楼主(2023-11-07):
元件太大,挡住后面的元件无法选中,不想移动他,如何隐藏他

网友A:
如果大元件和后面的不在一层,那就点后面的元件所在的层再选;如果在一层,可以先把大元件锁定,右键---component locked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大元件和后面的不在一层,那就点后面的元件所在的层再选;如果在一层,可以先把大元件锁定,右键---com ...

原理图。锁定了也点不到

网友B:
鼠标左键先点一下想要选取的元件,若是元件有重叠(就象楼主说的大器件重叠在小器件上面)会自动跳出选择页面供选择。

网友C:
原理图里器件重叠,确定不会影响连线吗?

网友D:
选中大元件,然后M、B,前后元件就交换一下位置了

网友E:
一般双击元件会出现选择的界面,可以选中想要的元件。或者干脆先把前面的元件移开,操作好后再移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