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家居环境监测(stm32f103c8t6单片机+mq7+mq2+lcd+wifi)代码

楼主(2023-11-07):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ime.h"
#include "adc_dma.h"
#include "mq2.h"
#include "mq7.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esp8266.h"
#include "gizwits_product.h"
#include "Lcd_Driver.h"
#include "GUI.h"
#include "led.h"
#include "sensor.h"

u8 temperature = 20;
u8 humidity = 20;
float mq2 = 20;
float mq7 = 10;
char str[10] ={0};

//硬件初始化
void Hardware_Init(void)
{
        delay_init();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ADCx_Init();                                //ADC初始化
//        TIM4_Init(6000,36000-1);          //定时3s
        Led_Init();
        Sensor_Init();
        Lcd_Init();
        Lcd_Clear(BLUE);

//        while(DHT11_Init())        //DHT11初始化
//        {
//                Gui_DrawFont_GBK16(16,30,RED,BLUE,(u8 *)"DHT11_Init FAILED");
//                delay_ms(500);
//        }
}

//协议初始化
void Gizwits_Init(void)
{
        TIM3_Int_Init(9,7199);                //1MS 系统定时
        usart3_init(9600);                        //WIFI 初始化 波特率必须为 9600
        memset((uint8_t*)¤tDataPoint, 0, sizeof(dataPoint_t));//设备状态结构体初始化
        userInit();
        gizwitsInit();
}

void userHandle(void);
void TFT_ShowTable(void);

int main(void)
{
        u8 t=0;

        Hardware_Init();
        Gizwits_Init();
        TFT_ShowTable();

        while(1)
        {
                        gizwitsSetMode(WIFI_AIRLINK_MODE);//Air-link模式接入
                 if(t%10==0)                        //每100ms读取一次
                {
//                        DHT11_Read_Data(&temperature,&humidity);        //读取温湿度值
                        mq2 = MQ2_GetPPM();
                        mq7 = MQ7_GetPPM();
                }
                 delay_ms(10);
                t++;
                if(t==20)
                {
                        t=0;
                }

                userHandle();//用户采集

                gizwitsHandle((dataPoint_t *)¤tDataPoint);//协议处理

                if(SENSOR_LIGHT == 1)//手头没有独立按键了,用光敏传感器代替
                {
                        printf("WIFI进入AirLink连接模式\r\n");
                        gizwitsSetMode(WIFI_AIRLINK_MODE);//Air-link模式接入
                }
        }
}

void userHandle(void)
{
    currentDataPoint.valueValue_Tem = temperature;        //Add Sensor Data Collection
    currentDataPoint.valueValue_Hum = humidity;                //Add Sensor Data Collection
    currentDataPoint.valueValue_Mq7 = mq7;        //Add Sensor Data Collection
    currentDataPoint.valueValue_Mq2 = mq2;        //Add Sensor Data Collection

        Gui_DrawFont_GBK24(23,4,BLUE,YELLOW,(u8 *)"AIR MONITOR");

        sprintf(str, "MQ2: %.2fppm", mq2);
        Gui_DrawFont_GBK16(16,30,BLUE,YELLOW, (u8 *)str);

        sprintf(str, "MQ7: %.2fppm", mq7);
        Gui_DrawFont_GBK16(16,50,BLUE,YELLOW,(u8 *)str);

        sprintf(str, "TEM: %d℃", temperature);
        Gui_DrawFont_GBK16(16,70,BLUE,YELLOW,(u8 *)str);

        sprintf(str, "HUM: %d%c", humidity, '%');
        Gui_DrawFont_GBK16(16,90,BLUE,YELLOW,(u8 *)str);

        if(currentDataPoint.valueValue_Mq2 >= currentDataPoint.valueMq2_MAX)
        {
                currentDataPoint.valueWarning_Mq2 = 1;//Add Sensor Data Collection
        }
        else
        {
                currentDataPoint.valueWarning_Mq2 = 0;//Add Sensor Data Collection
        }

    if(currentDataPoint.valueValue_Mq7 >= currentDataPoint.valueMq7_MAX)
        {
                currentDataPoint.valueWarning_Mq7 = 1;//Add Sensor Data Collection
        }
        else
        {
                currentDataPoint.valueWarning_Mq7 = 0;//Add Sensor Data Collection
        }

        if((currentDataPoint.valueValue_Tem >= currentDataPoint.valueTem_MAX) | (currentDataPoint.valueValue_Tem <= currentDataPoint.valueTem_MIN))
        {
                currentDataPoint.valueWarning_Tem = 1;//Add Sensor Data Collection
        }
        else
        {
                currentDataPoint.valueWarning_Tem = 0;//Add Sensor Data Collection
        }

        if((currentDataPoint.valueWarning_Hum >= currentDataPoint.valueHum_MAX) | (currentDataPoint.valueWarning_Hum <= currentDataPoint.valueHum_MIN))
        {
                currentDataPoint.valueWarning_Hum = 1;//Add Sensor Data Collection
        }
        else
        {
                currentDataPoint.valueWarning_Hum = 0;//Add Sensor Data Collection
        }
}

void TFT_ShowTable(void)
{
        Gui_DrawFont_GBK24(23,4,BLUE,YELLOW,(u8 *)"AIR MONITOR");

        DisplayButtonUp(15,28,113,46); //x1,y1,x2,y2
        DisplayButtonUp(15,48,113,66); //x1,y1,x2,y2
        DisplayButtonUp(15,68,113,86); //x1,y1,x2,y2
        DisplayButtonUp(15,88,113,106); //x1,y1,x2,y2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

网友A(2024-01-23):
大佬好,初学小白一枚。已下载程序,有原理图或硬件配置图吗?想搭建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