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编译问题 大佬这个报错怎么处理

楼主(2023-11-07):
#include <REG52.H>//头文件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将char名称改为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将int名称改为u16

**********************************
u8 key_scan(u8 mode);                                  //函数声明
void step_motor_28BYJ48_pulse(u8 step,u8 dir);
void delay_10us(u16 ten_us);
void delay_ms(u16 ms);
***********************************

sbit IN1_D=P1^0;
sbit IN1_C=P1^1;
sbit IN1_B=P1^2;
sbit IN1_A=P1^3;

sbit KEY1=P3^1;//定义按键
sbit KEY2=P3^0;
sbit KEY3=P3^2;
sbit KEY4=P3^3;

#define KEY1_PRESS 1
#define KEY2_PRESS 2
#define KEY3_PRESS 3
#define KEY4_PRESS 4
#define KEY_UNPRESS 0

#define STEPMOTOR_MAXSPEED 1
#define STEPMOTOR_MINSPEED 5

u8 step=0;

void main()
{
        u16 key=0;
        u8 dir=0;
        u8 speed=STEPMOTOR_MAXSPEED;

        while(1)
        {
                key=key_scan(0);
                if(key==KEY1_PRESS)
                {
                        dir!=dir;
                }
                else if(key==KEY2_PRESS)
                {
                        if(speed>STEPMOTOR_MAXSPEED)
                        {
                                speed--;
                        }
                }
                else if(key==KEY3_PRESS)
                {
                        if(speed<STEPMOTOR_MINSPEED)
                                speed++;
                }
                step_motor_28BYJ48_pulse(step++,dir);
                if(step==8)
                {
                        step=0;
                }
                dalay_ms(speed);
        }
}

void delay_10us(u16 ten_us)
{
        while(ten_us--)
}
void delay_ms(u16 ms)
{
        u16 i,j;
        for(i=ms;i>0;i--)
        {
                for(j=100;j>100;j--);
        }
}

u8 key_scan(u8 mode)
{
        static u8 keys=1;
        if(mode)
        {
                keys=1;
        }
        if(keys==1&&(KEY1==0||KEY2==0||KEY3=0||KEY4==0))//按键是否动作
        {
                delay_10us(1000);//按键消抖
                keys=0;
                if(KEY1==0)
                {
                        return KEY1_PRESS;
                }
                else if(KEY2==0)
                {
                        return KEY2_PRESS;
                }
                else if(KEY3==0)
                {
                        return KEY3_PRESS;
                }
        }
        else if(KEY1==1&&KEY2==1&&KEY3==1&&KEY4==1)
        {
                keys=1;
                        return KEY_UNPRESS;
        }
}
void step_motor_28BYJ48_pulse(u8 step,u8 dir)
{
        u8 temp=step;

        if(dir==0)
        {
                temp=7-step;
        }
        switch(step)
        {
                case 0:IN1_A=1;IN1_B=1;IN1_C=1;IN1_D=0;break;
                case 1:IN1_A=1;IN1_B=1;IN1_C=0;IN1_D=0;break;
                case 2:IN1_A=1;IN1_B=1;IN1_C=0;IN1_D=1;break;
                case 3:IN1_A=1;IN1_B=0;IN1_C=0;IN1_D=1;break;
                case 4:IN1_A=1;IN1_B=0;IN1_C=1;IN1_D=1;break;
                case 5:IN1_A=0;IN1_B=0;IN1_C=1;IN1_D=1;break;
                case 6:IN1_A=0;IN1_B=1;IN1_C=1;IN1_D=1;break;
                case 7:IN1_A=0;IN1_B=1;IN1_C=1;IN1_D=0;break;
        }

}

网友A:
你觉得在程序里面随便插入
**********************************
这一行很好玩儿吗?

网友B:
原因可能是附近的错误,而不是出错的那句话。这里是上句漏了,导致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