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太阳能电池充电电路

楼主:
严格来说,是需要一个能够5V输出的电路,买了下图的太阳能电池两片,两片是用合页连在一起的,两片线路直接并联输出,测量了一下,非正午电压7.2V,短路电流1.3A,阴天4到5V左右,短路电流50mA左右。买这个的初衷就是应急使用,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最大效率的输出5V的电压,最好也备一个4.2V的充电电路,但在搜索中,发现MPPT用于大功率的太阳能电池电路中,某宝上卖的基本上是高电压的,就算是低压的,也是直充锂电池的,那么,如果想用成品的话(自己买元件也行),似乎只能是输出4.2V,再整一个升压到5V的电路,有没直接输出5V的电路?
另外,考虑使用的方便性,也可能不展开太阳能电池,也就是只使用一片,那么,另外一片是否会成为负载消耗电能?用各串一个肖特基再并联?好像听说肖特基漏电较大。可以接受两片电池各用一片电路板,最后再“并联”的做法,那么该怎么并联好?
买成品的话,我还是喜欢在优信,找到官网搜索到下面一些电路板,不知道这一款“1串3.7V 4.2V锂电池 CN3791 MPPT太阳能控制器充电板 6V 9V 12V”是否合适?选择6V的吗?据说最大功率点是需要设定的,像这种肯定会有些偏差,影响大吗?

网友A(2023-11-07):
用过这个感觉还行
某1个宝id=696113446072

网友B:
对于一块纽扣电池要用几年来说肖特基漏电是有点大,但是你这种场合肖特基漏电需要考虑吗?请亲自计算一下。

网友C:
还是觉得直接输出5V是最实用的,给锂电充电可以另加电路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于一块纽扣电池要用几年来说肖特基漏电是有点大,但是你这种场合肖特基漏电需要考虑吗?请亲自计算一下。

没去看漏电电流会有多大,只是之前看到有人在用锂电做双电源时用上肖特基二极管,有人说肖特基漏电大,至于有多大真的不懂得

网友D:
肖特基二极管SSD14 (1A)或SSD34 (3A) , 这个压降很小0.3V左右, 不会消耗很大功率的. 可以用于两个电池板并联. 两个电池板输出电压不一致的时候, 可起到互相隔离的作用

网友E:
我买过一块,去年关在家里时测试,没有用,买的时候专门买的带长升压板,测过空载时升到6V,按道理应该能充电,结果,插上显示充电,电量反而下降,手机上显示电量越来越少,不接升压板,电压不到5V,手机没有反应,太气人了,想做成慢充电也没有成功,当时想买别的零件,买不成,关在家,快递也不通,现在也没有时间去折腾了。我想应该用10V的太阳能板应该行的通。可以直接降压充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买过一块,去年关在家里时测试,没有用,买的时候专门买的带长升压板,测过空载时升到6V,按道理应该能充 ...

我这两片太阳能板倒是可以串联,就是有点大,所以一直想着不展开就用一片,需要的时候才展开

网友F:
不建议并联,如果两个太阳能电池不等电压的话。由高电位流向低电位原则,电压低的那一片太阳能电池相当于一个大电阻不输出电压还消耗电能。可以串联电感降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不建议并联,如果两个太阳能电池不等电压的话。由高电位流向低电位原则,电压低的那一片太阳能电池相当于一 ...

买来时就是直接并联的,我也是觉得不太好

网友G:
最简单方法加个二极管直接到点吃就好了

网友F:
两个版子串联找个车载充电器12-24输出5v的,ok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