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cel怎么把宏添加到主选项卡中?

楼主:
就是像图片这样,这个按钮绑定的是一个宏。

网友A(2023-11-07):
excel 中在菜单项上右键-----自定义功能区--------新建选项卡--------新建组--------添加对应的宏到新建组中。
以上在excel 2016中测试可以,wps没怎么用过不太清楚,不过应该类似。

网友B:
1. 打开一个新的文档,并在“视图”选项卡中选择“宏”。

2. 在弹出的窗口中点击“新建”按钮,并为宏命名。

3. 在编辑宏的窗口中编写宏的代码。例如,如果您想要在单击按钮时打印当前文档中的所有页面,那么您可以编写以下代码:

Sub PrintAllPages()
ActiveDocument.PrintOut Range:=wdPrintAllPages
End Sub

在您完成编辑代码后,请单击“保存”按钮以保存宏。

4. 确认宏已经保存后,回到文档窗口并单击“文件”选项卡。

5. 在文件选项卡中,单击“自定义快捷方式”。

6. 在自定义快捷方式窗口中,单击“新建组”按钮,并命名一个新的组。

7. 在新创建的组中,单击“添加命令”按钮,并选择“宏”选项卡。

8. 在宏选项卡中,选择您创建的宏,然后单击“添加”按钮。

9. 在您完成组织命令后,请单击“确定”按钮以保存您的自定义快捷方式。

10. 回到文档中,找到您想要添加按钮的位置,并单击“插入”选项卡。

11. 在插入选项卡中,单击“形状”按钮,并选择一个合适的形状。

12. 在您添加形状后,右键单击形状,并选择“超链接”。

13. 在超链接窗口中,选择“自定义”,然后选择您在第7步中创建的自定义快捷方式。

14.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该按钮的设置。现在,单击该按钮将启动您创建的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