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1K单片机芯片和TM1640怎么显示123?

楼主(2023-11-07):
#include <stc8.h>
sbit CLK = P1^0;  // 连接到TM1640的CLK引脚
sbit DIO = P1^1;   // 定义DIO引脚,连接到TM1640的DIO引脚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us)
{
    while(us--);  // 延时函数,延时us微秒
}

void TM1640_Start(void)
{
    CLK = 1;  // CLK引脚置高电平
    DIO = 1;  // DIO引脚置高电平
    delay_us(2);  // 延时2微秒
    DIO = 0;  // DIO引脚置低电平
}

void TM1640_Stop(void)
{
    CLK = 0;  // CLK引脚置低电平
    delay_us(2);  // 延时2微秒
    DIO = 0;  // DIO引脚置低电平
    delay_us(2);  // 延时2微秒
    CLK = 1;  // CLK引脚置高电平
    delay_us(2);  // 延时2微秒
    DIO = 1;  // DIO引脚置高电平
}

void TM1640_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a1)
{
    unsigned char i;
    for(i=0; i<8; i++)  // 循环8次,写入8位数据
    {
        CLK = 0;  // CLK引脚置低电平
        DIO = data1 & 0x01;  // 将data1的最低位写入DIO引脚
        data1 >>= 1;  // data1右移1位,准备写入下一位
        delay_us(2);  // 延时2微秒
        CLK = 1;  // CLK引脚置高电平
        delay_us(2);  // 延时2微秒
    }
    CLK = 0;  // CLK引脚置低电平
    DIO = 1;  // DIO引脚置高电平
    delay_us(2);  // 延时2微秒
    CLK = 1;  // CLK引脚置高电平
    delay_us(2);  // 延时2微秒
    CLK = 0;  // CLK引脚置低电平
}

void TM1640_Display(unsigned char data2)
{
    TM1640_Start();  // 发送起始信号
    TM1640_WriteByte(0x44);  // 发送命令,设置TM1640为固定地址模式
    TM1640_Stop();  // 发送结束信号
    TM1640_Start();  // 发送起始信号
    TM1640_WriteByte(0x8C);  // 发送命令,设置TM1640的显示亮度
    TM1640_WriteByte(data2);  // 发送数据,显示指定的数字
    TM1640_Stop();  // 发送结束信号
}

void main()
{
    P1M0 = 0xff;  // 将P1设置为推挽输出模式
    P1M1 = 0x00;
    while(1)
                {
                        TM1640_Display(0x03);  // 显示数字6
                }
}
我该怎么写,才能显示123?不知道怎么控制数码管哪个亮。

网友A:
你没有做段码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做段码表啊?

想做的,但是写常规的共阴段码显示不出数字的。

网友B:
你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搞清楚如何像你的代码写的一样显示一个单纯的一个数字,然后再将123,拆解为1,2,3然后像下面一样显示出来。
TM1640_Display(0x01);  // 显示数字1
TM1640_Display(0x02);  // 显示数字2
TM1640_Display(0x03);  // 显示数字3

TM1640这个芯片好像用的还是蛮多的,应该很容易找到驱动数码管的程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做的,但是写常规的共阴段码显示不出数字的。

TM系列的LED驱动IC有个特性:不管共阴共阳数码管,LED的正极一定要接SEG端,而负极一定要接GRID端否则会出错不亮。
所以你这个硬件电路连接关系对得上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做的,但是写常规的共阴段码显示不出数字的。

又看了一下你的代码和图片。发现你离成功仅一行代码:你少发了个显示地址!
你发数据,能显示出来,说明电路什么的都正常了,
你改写一下TM1640_Display(unsigned char data2这个函数,把地址带入:

void TM1640_Display(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a2)
{
    TM1640_Start();  // 发送起始信号
    TM1640_WriteByte(0x44);  // 发送命令,设置TM1640为固定地址模式
    TM1640_Stop();  // 发送结束信号
    TM1640_Start();  // 发送起始信号
    TM1640_WriteByte(0x8C);  // 发送命令,设置TM1640的显示亮度
    TM1640_WriteByte(0xc0+addr);  // 发送显示地址,指定位
    TM1640_WriteByte(data2);  // 发送数据,显示指定的数字
    TM1640_Stop();  // 发送结束信号
}
调用时:
TM1640_Display(0,0x1);//第一个数码管显示“a”段
TM1640_Display(2,0xEF);//第三个数码管显示“8”字形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做的,但是写常规的共阴段码显示不出数字的。

参考板凳的贴子。很详细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看了一下你的代码和图片。发现你离成功仅一行代码:你少发了个显示地址!
你发数据,能显示出来,说明 ...

改了你说的这段代码,可是没有用。还是3个LED都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了你说的这段代码,可是没有用。还是3个LED都亮

参考板凳的贴子。
认真读一下,并按原贴的代码,改一下IO运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板凳的贴子。
认真读一下,并按原贴的代码,改一下IO运行一下

我认真看了又看,还是不行。能说细一点吗?大佬

网友C:
void TM1640_Display(unsigned char Digi,unsigned char Seg)
{
    TM1640_Start();  // 发送起始信号
    TM1640_WriteByte(0x44);  // 发送设置数据,设置TM1640为固定地址模式
    TM1640_Stop();  // 发送结束信号
    TM1640_Start();  // 发送起始信号
    TM1640_WriteByte(0xC0 + Digi);  // 发送设置地址,显示指定的位置
    TM1640_WriteByte(Seg);  // 发送显示数据,显示指定的数字取模
    TM1640_Stop();  // 发送结束信号
    TM1640_Start();  // 发送起始信号
    TM1640_WriteByte(0x8C);  // 发送命令,设置TM1640的显示亮度
    TM1640_Stop();  // 发送结束信号
}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认真看了又看,还是不行。能说细一点吗?大佬

详细介绍你的硬件连接关系。小板子接的是串口,TM1640在数码管模块上还是在开发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详细介绍你的硬件连接关系。小板子接的是串口,TM1640在数码管模块上还是在开发板上?

TM1640是单独的模块。封装出来有4的脚,一个D(数据)和S(时钟),正极负极。STC8G1KO8的芯片,20个引脚。STC8G1K的P11连了TM1640的D口(数据),P10连了TM1640的S(时钟)口。STC8G1K的下载端口是没有问题的,可以烧录。我是接了51普中科技的下载端口。

网友E:
TM1640_Display(0x01);  // 显示数字1
TM1640_Display(0x02);  // 显示数字2
TM1640_Display(0x03);  // 显示数字3

网友D:
引用 楼主:
TM1640是单独的模块。封装出来有4的脚,一个D(数据)和S(时钟),正极负极。STC8G1KO8的芯片,20个引脚 ...
#include <stc8.h>
#include <intrins.h>

sbit CLK = P1^0;  // 连接到TM1640的CLK引脚
sbit DIO = P1^1;   // 定义DIO引脚,连接到TM1640的DIO引脚
//本地常量声明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标准字库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black          -    H    J    K          L           N    o    P          U    t    G    Q    r    M    y
    0x00,0x40,0x76,0x1E,0x70,0x38,0x37,0x5C,0x73,0x3E,0x78,0x3d,0x67,0x50,0x37,0x6e};

void TM1640_Start(void)
{
        CLK = 1;  // CLK引脚置高电平
        DIO = 1;  // DIO引脚置高电平
        _nop_();_nop_();//延时2个时钟
        DIO = 0;  // DIO引脚置低电平
        CLK = 0;
}

void TM1640_Stop(void)
{
        DIO = 0;  // DIO引脚置低电平
        _nop_();_nop_();//延时2个时钟
        CLK = 1;  // CLK引脚置高电平
        _nop_();_nop_();//延时2个时钟
        DIO = 1;  // DIO引脚置高电平
}

void TM1640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ata1)
{
    unsigned char i;
    CLK = 0;
    DIO = 0;
    for(i=0; i<8; i++)  // 循环8次,写入8位数据
    {
                CLK = 0;  // CLK引脚置低电平
                if(data1 & 0x01)
                        DIO = 1;  // 将data1的最低位写入DIO引脚
                else
                        DIO = 0;
                CLK = 1;
                data1 >>= 1;  // data1右移1位,准备写入下一位
    }
    CLK = 0;  // CLK引脚置低电平
    DIO = 0;  // DIO引脚置低电平
}

void TM1640_Write_Com(unsigned char date)//发送命令字
{
        TM1640_Start();
        TM1640_Write_Byte(date);
        TM1640_Stop();
}

void TM1640_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TM1640_Write_Com(0x40);//44固定地址 40连续地址
        TM1640_Start();  // 发送起始信号
        TM1640_Write_Byte(0xc0);//从第一个地址开始
        for(i=0;i<3;i++)
                TM1640_Write_Byte(table[i+1]);  // 连续发3个数字。最多16个数字
        TM1640_Stop();  // 发送结束信号
}
void TM1640_Cls()//清屏函数
{
        unsigned char i;
        TM1640_Write_Com(0x40);//地址自动加1模式
        TM1640_Start();
        TM1640_Write_Byte(0xc0);
        for(i=0;i<16;i++)
                TM1640_Write_Byte(0x00);
        TM1640_Stop();
}
void TM1640_Init()
{
        TM1640_Cls();
        TM1640_Write_Com(0x8c);//亮度0x88~0x8F
}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TM1640_Init();
        TM1640_Display();//连续发1、2、3。
        while(1);
}

楼主:
谢谢你wulin,你给的答案很有启发,我参考你的代码搞懂了原理。也谢谢大家的回答,非常感谢。
我的问题最主要在对Command1、Command2、Command3的理解不清,导致写void TM1640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ata1)这个的时候逻辑混乱,也搞不清对错,参考了正确的答案之后豁然开朗。真的超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