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RDA5807M小收音机电池 STC8H单片机做主控

楼主(2023-11-07):
第一次用Pro-e画了一套完整的外壳,用来装小收音机,RDA5807M的.
早上发出3D打印,最快估计这周4会到手。现有的电路板装不了,又要改一版
代码、电路已通,兼容0.91寸OLED和0.96IPSLCD(80*160)。
整机就一个EC11做软件开关机键、调频率、音量、设置菜单。
STC8H做主控,直推耳机,但音量听感偏小,正考虑要不要加入一个放大电路。
电路工作耗电约33mA,电池暂定圆形的10440的锂电池(手上的一个只有350mah),
电路带4054充电电路。

有推荐(长*宽*厚)在45*15*10mm以内的容量800mah左右的电池吗?
在x宝上有标850mah的,不知会不会是虚标?

网友A:
都做这么精致了,我觉得干脆定制一个方形软包电池好了,充分利用空间,续航大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做这么精致了,我觉得干脆定制一个方形软包电池好了,充分利用空间,续航大增。

有考虑过。主要是纯DIY,非商品化,定制都要求后续定单。否则免谈。
我以前也白P过器件,但3天2头打电话回访很烦的。所以有现成的最好了。花点小钱,两不相欠。自在!

网友B:
也许可以试一下天能(Tenergy) 锂离子14599圆柱形3.7V 800mAh电池。

网友C:
没有喇叭吗,但是我觉得收音机纯耳机不是很好,但是设计喇叭就要设计放拉杆天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可以试一下天能(Tenergy) 锂离子14599圆柱形3.7V 800mAh电池。

圆柱的直径不能过11mm,有风险装不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喇叭吗,但是我觉得收音机纯耳机不是很好,但是设计喇叭就要设计放拉杆天线了

没有喇叭,5807m直推耳机,只是音量听感偏小。
你说的对,要喇叭就要天线,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