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级联问题

楼主(2023-11-07):
今天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我用74HC595级联,有两块板子,其中一块物料是TM74HC595,另一块物料是74HC595D。
在调试下面程序时,出现了问题,两块板子出现01这个数据竟然不是同一个位置,有知道原因的吗?
#include "stm32f10x.h"

// 定义74HC595芯片引脚连接
#define SER_PIN    GPIO_Pin_0
#define SRCLK_PIN  GPIO_Pin_1
#define RCLK_PIN   GPIO_Pin_2
#define GPIO_PORT  GPIOA

// 字符编码数据,使用负逻辑(低电平为亮)
const uint8_t font[][8]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ff 0xff, 0xff, 0x01, 0xff, 0xff, 0xff, 0xff},
    // 添加更多数据...
};

// 函数声明
void delay(uint32_t time);
void sendByte(uint8_t data);
void sendCommand(uint8_t cmd);
void sendData(uint8_t data);
void displayMatrix(const uint8_t matrix[8]);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GPIO和时钟配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ER_PIN | SRCLK_PIN | RCLK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while (1)
    {
        // 显示字符A
        displayMatrix(font[1]);
        delay(1000);  // 延时1秒
    }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32_t time) {
    while (time--);
}

// 发送一个字节到74HC595芯片
void sendByte(uint8_t data) {
    uint8_t i;
    for (i = 0; i < 8; i++) {
        GPIO_ResetBits(GPIO_PORT, SRCLK_PIN);  // 时钟信号置低
        if ((data & 0x80) == 0x80)
            GPIO_SetBits(GPIO_PORT, SER_PIN);  // 输出数据为1
        else
            GPIO_ResetBits(GPIO_PORT, SER_PIN);  // 输出数据为0
        data <<= 1;
        GPIO_SetBits(GPIO_PORT, SRCLK_PIN);  // 时钟信号置高,数据移位
    }
}

// 发送命令到74HC595芯片(锁存数据)
void sendCommand(uint8_t cmd) {
    GPIO_ResetBits(GPIO_PORT, RCLK_PIN);  // 时钟信号置低
    sendByte(cmd);  // 发送数据
    GPIO_SetBits(GPIO_PORT, RCLK_PIN);  // 时钟信号置高,锁存数据
}

// 发送数据到74HC595芯片(显示数据)
void sendData(uint8_t data) {
    GPIO_SetBits(GPIO_PORT, RCLK_PIN);  // 时钟信号置高
    sendByte(data);  // 发送数据
    GPIO_ResetBits(GPIO_PORT, RCLK_PIN);  // 时钟信号置低
}

// 显示一个8x8点阵图案
void displayMatrix(const uint8_t matrix[8]) {
    uint8_t row;
    for (row = 0; row < 8; row++) {
        sendData(matrix[row]);
    }
}

网友A(2024-04-20):
不是同一家的芯片,很容易出现级联问题。我用同一家的芯片,级联到最后一级的时候都会出错,因线路电容有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同一家的芯片,很容易出现级联问题。我用同一家的芯片,级联到最后一级的时候都会出错,因线路电容有影 ...

你说线路电容的问题,我用两片,各种手段,结果还是不行,不稳定,只有一个牌子的可以用,而且稳定

网友C:
void sendCommand(uint8_t cmd)
void sendData(uint8_t data)
这两个函数的时序要认真斟酌一下。
595的本质是D触发器,在CLK的上升沿把SDA的数据读入。闲时CLK要保持低电平。
你在void sendByte(uint8_t data)中一开始是低电平,最后时刻是高电平,
所以有可能在sendCommand和sendData的一开始就锁存了一个不可预知的电平进59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