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板运放稳压去掉317 337换成稳压二极管,音质有提升吗

楼主(2023-11-08):
本人小白入手一块二手功放板,搜资料看到有大佬说运放稳压去掉317  337换成稳压二极管,音质有提升,请问大佬们,换了效果会好吗,
如果换的话,输入电压26V,稳压二极管16V,运放是MUSES02,限流电阻选多大阻值,选什么样的电阻音质好,麻烦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A:
看样子 你应该是新手小白,   不建议你改, 可能越改越坏! 别人随口一句:“ 反而不如电阻与稳压二极管来得好”  你就信以为真?  如果仅仅只是为了提高电压, 那直接调整蓝色的两个电位器 调高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B:
不可取!稳压管的功率肯定不够!

网友C:
上hifidiy的都是业余选手,他们没有理论知识,更没有深入的实践操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hifidiy的都是业余选手,他们没有理论知识,更没有深入的实践操作。

没有这么夸张,有几个大神还是挺有料的。

对于楼主的问题,我个人有个建议,不喜勿喷:
“在没有专业设备监测、对比、调校的场合下,妄想对一个成品设备的某项性能指标的提升都是空谈”。
所谓音质变好都是主观感觉。
如果一个稳压管就能提升性能,厂家为何不采用?要知道稳压管比317、337省了不少,外围还有的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 你应该是新手小白,   不建议你改, 可能越改越坏! 别人随口一句:“ 反而不如电阻与稳压二极管来 ...

好的,不乱搞了,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取!稳压管的功率肯定不够!

好的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这么夸张,有几个大神还是挺有料的。

对于楼主的问题,我个人有个建议,不喜勿喷:

哈哈,就看有人说换一下有提升,纯小白,就是想搞着玩,那就不动了,这样听着,以后再换大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 你应该是新手小白,   不建议你改, 可能越改越坏! 别人随口一句:“ 反而不如电阻与稳压二极管来 ...

好的,不乱动了,谢了

网友E:
功放只要工作正常就不要随意动,如果要体验效果可以买一台前端效果器体验,像我这种穷烧就喜欢用EQ.当然最主要还是音箱,没有合格的音箱就是用上万的雅马哈功放都是破铜烂铁的听感.

网友F:
只能说功放的好坏,一个稳压二极管很难衡量的。况且乱改电路参数导致工作不正常也不划算,不建议改。如果只是想研究某些问题,随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取!稳压管的功率肯定不够!

你好,再请教一下,我这个板子,输入双26v  ,运放稳压正负16,后面水泥电阻0.22欧,电阻两端要调多少mv是甲类,功率大概多少,麻烦给算一下,谢谢

网友:
功放只要工作正常就不要随意动,如果要体验效果可以买一台前端效果器体验,像我这种穷烧就喜欢用EQ.当然最主 ...

好的,我音箱是以前惠威有源音箱改的无源,现在听听还可以,就是感觉声场小点,先这样听着,等以后直接换套好点的了

网友G:
LM7815/7915的稳压效果比 稳压二极管好不少, 用稳压二极管给运放供电稳压是用在低成本方案的功放上面。

网友H:
1、你还没有掌握稳压管使用的要领。
2、音质提升与修改317\337 的关联性有关,但不是主要的部分。

网友I:
功放的前级IC的电源端供电,可试着用并联稳压,效果的确优于317,并联稳压的内阻极低,一般甲类爱用,但并联稳压效率极低,电流大的地方不建议使用;
若爱折腾可试着用对称有源伺服稳压,无线电就是在纠错中成长起来的,放心大胆的去做,没失败怎么取得经验

网友J:
无论是电压精度还是功率,都是317好

网友K:
实践出真知,但-不建议你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