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电源电路

楼主(2023-11-08):
这里是个什么作用啊,新手求大佬领路

网友A:
过流保护

网友B:
输出电流设定的。Iout=0.11V/(R5//R6),输出大概1A吧。

网友C:
电流取样

网友D:
这是设定芯片输出电流大小的采样电阻,通过调节这两个电阻的大小可以设定U1电流的输出大小。

网友E:
既然是200毫欧的电阻,电流采样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F:
过流检测,输出电流超过设定值时电路关闭

网友G:
CS显然是Current Sense的缩写,至于具体功能查芯片的datasheet。

楼主:
多谢各位前辈,我明了

网友H:
他这个CS直接接到地了,是不是就不限制电流了,这两个并联的200mΩ电阻还有用吗?

网友I:
电感降压电路,4脚电压采样,5脚电流采样,UIPOWER控制输出断开与否。高电位输出断开。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他这个CS直接接到地了,是不是就不限制电流了,这两个并联的200mΩ电阻还有用吗?

没看明白,电阻两端都对地了。我还以为是电路画错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没看明白,电阻两端都对地了。我还以为是电路画错了呢。

GND与GND_P不是同一个地!2个地之间存在一个取样电阻(200mΩ并联相当于100mΩ,可能系功率要求使用2只电阻并联)。

网友K:
不是, 这是两个不同的地: 一个是数字地,一个是电源地。
低端电流采样就是这样的,有两个地。

网友L:
补偿部分因电流大而引起的压降。
当负载重,电流大时,线损导致输出电压下降。
这时:圈内电阻上的压降也大,芯片GND的电位被提升,输出电压也提升。补偿了线损的压降。
这是常用的手段。

网友C:
引用 网友L:
补偿部分因电流大而引起的压降。
当负载重,电流大时,线损导致输出电压下降。
这时:圈内电阻上的压降也 ...

这个解释不合理!电阻应该是电流取样电阻,当电流大于0.11/0.1也就是1.1A时,输出保护降低输出电压而不是增加输出电压。CS引脚是芯片内部电压比较器的反相输入端,其同相输入端接有一个参考电压0.11V,所以,只要CS引脚电压大于0.11V也就是100mΩ电阻上的电流大于1.1A,CS引脚输入电压就会触发芯片内部的电压比较器输出低电平,触发保护电路动作保护输出以免输出电压继续升高。

C73023_DC-DC电源芯片_XL4201E1_规格书_XLSEMI(芯龙)DC-DC电源芯片规格书.PDF

网友M:
你这原理图有问题,CS不是这样接的,检测不到负载电流

网友L:
16#你好。
看了你发来的手册。
你说的是对的!
感谢指正。
的确,GND比GND_P电压高一些,在0.11V 时会有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