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晶振得到了一个幅值只有3V的方波,但想要将其电压放大到5~9V

楼主(2023-11-08):
想用方波对后续的CMOS管进行驱动控制,但是晶振产生的7M方波只有3.3V,想放大到5~9V该怎么办。我尝试过一些三极管放大电路和比较器电路,但是放大后波形都会失真,或者变成其他波形了。求大佬指点。

网友A:
用S9014三极管进行电平变换看看。

网友A:
不需要放大,方波信号只要进行电平变换就可以了。如果对相位有要求,可以进行2级反相。三极管接成开关状态而不是放大状态

网友B:
5V 容易, 9V 不容易.

5V用数字电路就可以了, 如74ACT04, AC系列是高速(比HC还快)ACT是输入兼容低压(如LS),并且可以做为3.3V转5V的转换.

实验供电可以用可调电路,如供电压可调为5V~5.5V, 因为74ACTXX在小电流输出时接近供电电压(50uA).大电流输出时会下降0.5V左右(24mA)

网友B:
看上图输出VOH.

如果不用数字电路,就是用高速运放,并且要低阻低输入电容.
如果想要你的方波好看, 就要选择300MHZ~500MHZ带宽的运放. 如EL2180, 可以工作在10V.

EL2180 SR=600~1200V/us, 9V 最坏上升大概需要15ns 7MHZ是可以胜任的, 只是工作电压,你要用0~10V, 比正负5V省点事.

网友B:
还有一个思路, 就是用高速MOS驱动芯片,因为它的工作电压一般可达15V,有些是13V.
而这些驱动芯片中,大部分上升沿大概20ns. 另有高速的可到10ns. 应该可以用在你想的完美波形上(其实比较高速数字的波形不是很方方正正的,越高速电压越低)

如果MD1210,MD1211,如下图.只用其中一路就可以了.

如果买不到1210,1211这类,你可以试试速度低点的,如EL7242,EL7412等,电路类似,略有不同.

网友C:
用电容隔离送给74HC14就可以得到5Vp-p方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放大,方波信号只要进行电平变换就可以了。如果对相位有要求,可以进行2级反相。三极管接成开关状态 ...

这是我之前弄的,但是也有占空比不准确的问题。后来我测试发现在频率1M以下波形很好,大于1M就不行了。

网友D:
输出电流多大,相位是什么? 带什么负载要搞清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5V 容易, 9V 不容易.

5V用数字电路就可以了, 如74ACT04, AC系列是高速(比HC还快)ACT是输入兼容低压(如LS ...

ULN2007,最高支持到50V。

网友D:
引用 网友E:
ULN2007,最高支持到50V。

你确定这个可以输入7M的信号?

网友F:
放大到5V的话可以试试三态门,SN74HCT245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电流多大,相位是什么? 带什么负载要搞清楚。

没考虑电流,就是作用在场效应管的G端,做开关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ULN2007,最高支持到50V。

你确定这个玩意儿能放大7MHz的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这个可以输入7M的信号?

似乎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之前弄的,但是也有占空比不准确的问题

你把R2改成10K,R1改成2K左右试一试,如果要考虑晶振负载,可以在晶振输出对地并联一只电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考虑电流,就是作用在场效应管的G端,做开关作用

场效应管什么型号,D、S端接什么? 控制什么的开关?

网友G:
sn74lvc1g14
如果只是5V
施密特反相器,包你用得好
如果是要波形电平相同,要么是再加一个反相器,要么是改输入的电平
频率上是肯定可以的

网友H:
根据描述需要施密特整形电路,可以尝试用非门制作施密特触发电路,工作频率高。

网友I:
用cd4050试试,  这个电平转换IC可以输出15V的方波

网友J:
没有说明晶振的频率,只能采用高速运放或者门电路,比较器,反正都可以实现,具体还要看实际频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R2改成10K,R1改成2K左右试一试,如果要考虑晶振负载,可以在晶振输出对地并联一只电阻。

我试过了,其中的R2:R3=1:2才行,不然后续波形就变得很奇怪了

网友K:
用高速的三极管,接成开关管工作模式

网友L:
按照 你的大概场景, 只需要 一个 120M 的 EL2244 运放 做跟随器 的 可以了 。
类似场景我实际使用过, 几乎没有任何失真。

网友M:
如果说你的负载不大, 找个比较器, 要多方波就有多方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L:
按照 你的大概场景, 只需要 一个 120M 的 EL2244 运放 做跟随器 的 可以了 。
类似场景我实际使用过, 几 ...

跟随器肯定不合适,因为要进行电平变换,电压比较器可以,不知道频率是否合适

网友C:
引用 网友I:
用cd4050试试,  这个电平转换IC可以输出15V的方波

CD4000速度太慢,小规模电路3V电源可以工作到100kHz,12V电源可以工作在10MHz,如果用CD40106缓冲7MHz方波当然可以,但是楼主要的完美方波就别做梦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A:
跟随器肯定不合适,因为要进行电平变换,电压比较器可以,不知道频率是否合适

谢谢,是我说错了。

网友A: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使用5V有源晶振可以得到5V的方波

网友N:
1、要有一个超过9V的电源。
2、要有一个远超过7M的频宽放大元件(三极管、运放、逻辑门都可以)
3、用你学到的知识将它们合成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N:
1、要有一个超过9V的电源。
2、要有一个远超过7M的频宽放大元件(三极管、运放、逻辑门都可以)
3、用你 ...

第二点是错误的,频宽是线性电路概念,数字电路工作在饱和-截止区,是非线性状态,最典型的如9018特征频率600MHz,但是用作方波放大频率很难超过100kHz,因为进入饱和状态后想要退出的存储时间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使用5V有源晶振可以得到5V的方波

我用的3V有源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思路, 就是用高速MOS驱动芯片,因为它的工作电压一般可达15V,有些是13V.
而这些驱动芯片中,大部分 ...

确实都不好买,高速驱动芯片能仿真吗?

网友N:
楼主:
理论上的方波边界频率是无穷大,实际应用中是不可能达成的。
实际中的方波,都隐含一个上界频率,大家“心照不宣”。
这里“远超”7M,是提示您,关注方波的上界频率。
这个“心照不宣”的上界频率取多少?建议你用付氏级数将方波展开,依据你的要求,看展到哪一级为妥。

楼主:
感谢各位的大佬的帮助,最终我使用的场效应管共栅极放大电路,选择一个高速的场效应管,仿真里是非常好用的。之后买来实测一下。

网友O:
首先,用运放的话,要考虑工作电压和带宽,以及SR,用AD826这些可以满足要求,布局主要屏蔽和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