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PCB中 元件高亮显示不明显 怎么调节呢?Altium Designer19这个...

楼主(2023-11-08):
Altium Designer PCB中  元件高亮显示不明显  怎么调节呢?Altium Designer19这个调节的界面怎么才能显示出来?我看我Altium Designer19没有这个界面啊?按中括号只能调节网络的高亮程度,我现在问的是选中后元件的高亮程度哦

网友A:
你的图中已经说明了在哪里了。
这些设置都无关紧要,反正我从来都不设它的。习惯了就好。

网友B:
键盘切换到英文状态下,回车键左边的方括号"["和“]”就是调节遮罩层亮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