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血压计组装后压力传感器二次标定方法

楼主(2023-11-08):
一般这种压力传感器有数字或者模拟输出的,数字的有很多同行说就算组装在血压计上了,也是不需要二次标定的。个人行业经验,不管是数字的还是模拟的,压力传感器在出厂经过标定后,在终端作为成品的一个部件,组装成成品之后,都是需要进行二次标定的,那么问题来了,这种怎么做二次标定呢?一个标准的气压计?一个标准的气压源?打气后,用标准的气压计和血压计测量后,看误差值?然后生成表格?查表法?数据拟合后写入单片机?那这个数据做多少才算合格呢?二次标定,设备之间具体怎么连接呢?谁来画下连接的示意图?THX

网友A:
你的同行说得对,听他们的。

网友B:
与标准的血压计在同工况下做测试,对比数据。将标准血压计的测试数据,写入被标定的仪器中,供它修改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C:
有程序吗
分享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