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制作一个火机大小的设备可以运行EXE文件

楼主(2023-11-08):
求助,制作一个火机大小的设备可以运行EXE文件或者内置一个浏览器访问网页,然后通过HDMI输出,让电视或者LED大屏能看到运行的EXE文件里面的内容,或者网页里面的内容。这个可以实现码?

网友A:
intel有电脑棒的,你自己找下看看是不是你想象的火机大小。

网友B:
前些年电脑棒就很火的。

网友C:
选型CPU、内存、固态硬盘颗粒以及BIOS等必须的芯片。
然后设计PCB,双面BGA需要10几层的高阶HDI板。
打样回来自己焊接调试,然后安装系统开机即可运行exe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选型CPU、内存、固态硬盘颗粒以及BIOS等必须的芯片。
然后设计PCB,双面BGA需要10几层的高阶HDI板。
打样 ...

这个对于一个人来说,很难!没有团队就别想了。
倒不如逆向工程EXE文件,然后读懂代码,再用STM32H7的高端ARM芯片来模拟运行。时间嘛,就看个人的悟性,短则半年,长则10来年。

网友D:
真微型电脑?火机大小得定制了,而且成本高的吓人。还是放弃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真微型电脑?火机大小得定制了,而且成本高的吓人。还是放弃吧!

比U盘大一点点的,输出HDMI接口。

X宝关键词:电脑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对于一个人来说,很难!没有团队就别想了。
倒不如逆向工程EXE文件,然后读懂代码,再用STM32H7的高 ...

安卓板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不是非要运行exe,读取网页也行,然后通过hdml输出给led屏幕展示。但是造价高,我想再节约下成本搞这个。

网友E:
这是可以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安卓板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不是非要运行exe,读取网页也行,然后通过hdml输出给led屏幕展示。但是造价高 ...

不知道能不能用树莓派类似的小板子,linux应该可以装模拟器运行exe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安卓板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不是非要运行exe,读取网页也行,然后通过hdml输出给led屏幕展示。但是造价高 ...

对对~~搞个旧手机,拆屏下来,再上X宝找个转接板,手机mipi接口转HDMI接口的板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对~~搞个旧手机,拆屏下来,再上X宝找个转接板,手机mipi接口转HDMI接口的板就可以了

以前的手机没有安卓系统也没有触屏,浏览器可以解析HTML和图片,100M流量够用1个月,不支持Java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