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单片机红外解码的程序,但是长按会触发一次短按命令,怎么改成长按不触发短按啊

楼主(2023-11-08):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ir2.h"

楼主:
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一般来说,这种情况是不松手测长按和短接造成的,长按中包含短按。
通常,改成松手后察看本次按键按下时长判断是长按还是短按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这种情况是不松手测长按和短接造成的,长按中包含短按。
通常,改成松手后察看本次按键按下时长 ...

怎么改啊

网友B:
加个接收时间长短判断,接收时间大于2秒的,可视为长按,否则为短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接收时间长短判断,接收时间大于2秒的,可视为长按,否则为短按

程序里怎么改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程序里怎么改呢?

代码不完整

网友D:
即然【长按会触发一次短按命令】哪么只要有长按,就去除一次短按。
如:
产生方,长按后N秒内的首个短按不放出。
使用方,长按后N秒内的首个短按不认可。
有其一即可。

楼主:
那部分不完整

楼主:
别说理论,上修改后代码

楼主:
理论我也能想到,怎么实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接收时间长短判断,接收时间大于2秒的,可视为长按,否则为短按

怎么实现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理论我也能想到,怎么实现呢?

说说你的理论

网友E:
看看我这个帖子,也许能帮到你http://www.51hei.com/bbs/dpj-194975-1.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include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1602.h"

Duanan_staet和Repeat_Flag在哪里置1?

网友F:
长按计时  松开判断

网友G:
检测重复码次数,大于一定次数就作为长按

网友H:
按键按下置位标志A并开始计时,如果长按时间到了,清除标志A,,,按键释放时,如果A为真,那么处理短按功能并清除标志A

网友I:
按住按键计时毫秒,松开后再判断长短按并清零计时。

网友J:
char Scanf_Key(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sta = 0;         static unsigned int cnt = 0;         switch(sta)         {                 case 0://用来检测是否有按键按下  有的话进入消抖状态 MODE_KEY==0为按下                                         if(MODE_KEY == 0) sta = 1;break;                 case 1:                                         if(++cnt > 50)//消抖50ms  如果50ms之后按键还是按下的状态则认为真的按下  否则就是抖动                                         {                                                         cnt=0;                                                         if(MODE_KEY == 0) sta = 2;//进入到下一个状态                                                         else sta = 0;//回归检测状态                                         }                                         break;                 case 2:                                         if(MODE_KEY==0)                                         {                                                  if(++cnt>1000)//长按                                                  {                                                                 sta = 3;                                                                 return 2;                                                  }                                         }                                         else //短按                                         {                                                         if(cnt>30)                                                         {                                                                 sta = 3;                                                                 return 1;                                                         }                                         }break;                 case 3:                                         if(MODE_KEY == 1)                                         {                                                         sta = 0;                                                         cnt = 0;                                         }                                         break;         }         return 0; }

网友J:
你试一下我发这个

网友J:
换个宏定义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J:
char Scanf_Key(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sta = 0;         static unsigned int cnt = 0;         switch(sta)         {  ...

楼主要的红外遥控器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