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遇见error C202问题

楼主(2023-11-08):
怎么改

网友A:
大概率是KEY_number没被定义。
提问不要搞截图而是上程序的全部,否则只能算命式回答。

网友B:
你这个定义的字都打错了

网友C:
Y和F都分不清,应该去看眼科。

网友D:
每个变量都必须定义并最终追溯到它的数字或地址。否则平台就会不认识它,给出C202。

网友E:
没被定义,要么前边没定义,要么打错字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