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46可以这样用么?

楼主:
本人想DIY数字电桥,但是数字电桥的DDS部分有点犯愁,频率必需相当稳定,所以想到了CD4046这个锁相环芯片,
但是不知道这个芯片可不可以输出:100HZ、1KHZ、10KHZ、100KHZ 这四种频率,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怎样搞,求教大神了。
因为我想DIY的数字电桥需要的就是这四种频率,曾想过用单片机内部时钟然后分频实现,不过那样相当麻烦。
只好来求教各位大神了,希望各位多多指点。

网友A(2023-11-08):
CD4046搞好的话,可以稳定输出你需要的频率,然而并非简谐波。做数字电桥用多谐波形是无法满足同样成本下精度要求的。

网友B:
只是想得到频率的话是可以实现的,精度一般了。可以组成lc震荡电路也能测电感电容量。

网友C:
1M有源晶振,两个74hc390就可实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M有源晶振,两个74hc390就可实现

多谢您的回答,其实我就是想知道怎样实现这四个稳定的频率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多谢您的回答,其实我就是想知道怎样实现这四个稳定的频率

好好去学下傅里叶变换吧,对于LCR电桥这种应用,频率稳定并不是最重要的,你给个多谐波形怎么可能测得准?

网友E:
4046可以锁相,它锁【谁】的相呢?
锁相后的精度,依附它的主人。
锁相可以得到一个可以与主人相映射的频率F以及F的2^N的几个频率。其它频率无法得到。你所提到的四个频率不可同时兼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4046可以锁相,它锁【谁】的相呢?
锁相后的精度,依附它的主人。
锁相可以得到一个可以与主人相映射的频 ...

你最后一段完全是错误的。从来没有规定PLL的分频器分频系数N,也就是倍频数必须是2的幂。

网友F:
数字电桥我用一个1元多的MCU产生正弦波和0度、90度的同步信号,与MCU同频工作,100Hz、400Hz、1KHz、4KHz、10KHz、40KHz、100KHz。

网友E:
楼主:
特地提到【与主人相映射的频率F】,为何不直接说分频F,而提出【与主人相映射】呢?这里的【映射】方案,8楼所提的(1/N)只是最简单的一种。还有更高级的带小数点分频方案(这里不展开)。
总之【映射】得到这个F后,4046还提供了与F有【2^N的几个频率】输出,所以才提示【你所提到的四个频率不可同时兼得】。

网友G:
单片机一点也不麻烦,为什么你会觉得麻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
特地提到【与主人相映射的频率F】,为何不直接说分频F,而提出【与主人相映射】呢?这里的【映射】 ...

同时工作的只有一种频率,通过单片机控制改变频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单片机一点也不麻烦,为什么你会觉得麻烦

其实我只是想通过一种方法得到这四种工作频率。频率必需稳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只是想通过一种方法得到这四种工作频率。频率必需稳定。

你是做LCR电桥,频率稳定有什么意思?如果不能输出简谐波,频率再稳定也没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是做LCR电桥,频率稳定有什么意思?如果不能输出简谐波,频率再稳定也没意思。

后面加上RC滤波,把波形弄成正弦波应该可以。但最主要前面的四种频率要想办法得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后面加上RC滤波,把波形弄成正弦波应该可以。但最主要前面的四种频率要想办法得到。

RC滤波有相移,电桥不仅需要一个频率稳定的正弦波,还需要与正弦波相位完全一样的同相方波,和相位差90度的正交方波,用来检测实部和虚部。当然电桥也有不需要同相/正交方波的做法,把被测元件和基准元件上面的正弦波进行傅里叶变换以后进行对比,你连测试需要正弦波都不知道,用这种办法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网友H:
你说可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