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近光功能切换电路

楼主(2023-11-08):
给近光上电时,只会亮近光灯,输出电流为1A;给远光灯上电时,远近光一起亮,同时降低输出电流,输出电流为850ma问题就出出现在功能切换这里了,给近光灯LB 上电时,远光灯也会亮。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帮朋友问)

网友A:
当HBEN输入高电平,Q9打开,Q8珊极拉低关闭。LB-高电平?低电平?低电平mos管关闭,高电平Q7DS短接?顾,Q7连接有问题?

网友B:
未猜出远灯、近灯接在哪里?
也未猜出控制的逻辑(输入、输出)关系。

网友C:
不清楚你灯的接法,在电路上看Q8导通,Q7也会导通。

网友D:
当LB_IN+高电平时,Q8导通,Q7也导通。
当HB_EN高电平时,Q8截止,Q7也截止。
其他没看出来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清楚你灯的接法,在电路上看Q8导通,Q7也会导通。

就是汽车的远近光等切换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LB_IN+高电平时,Q8导通,Q7也导通。
当HB_EN高电平时,Q8截止,Q7也截止。
其他没看出来什么

那控制对不对啊

楼主:
哪个出来再分析一下啊

网友E:
LB-和HB+连在一起是什么意思?
LB-为高时,近光灯不亮,LB-为低时,近光灯亮,Q7也会导通,这样远光灯也一起亮了
把近光灯和远光灯分开,用两个电路来控制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LB-和HB+连在一起是什么意思?
LB-为高时,近光灯不亮,LB-为低时,近光灯亮,Q7也会导通,这样远光灯也一 ...

串联的

网友F:
给一个近光独立亮,远光同步亮的完整电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