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思考中。。。

楼主(2023-11-09):
在制作无线充电电路的时候突然在思考一个问题,既然电磁波是光(初中物理),光由于是散射(向四面八方发射)效率低下。但光有个优点可以被聚焦。验证方法,lc震荡电路(光源),lc接受源。在中间加个玻璃凸透镜聚焦电磁波(光)lc接受源功率是否增加?因为电磁波看不见可以在lc震荡处加个led模拟看不见的光。理论成功率在5成,是光就对了!

网友A:
赞同你的想法。
实际上许多东东就已经如你的想法做了。
微波炉,南院士的天眼……,都有聚集能量的措施。
用于充电当然也一样,但不限于用“透镜”,尚有其它许多方法。

网友B:
聚焦可行,但是需要远大于波长的抛物面天线,连波长都不知道还是别搞了。

网友C:
虽然光属于电磁波的一个频段,但是电磁波的不同频段在实际应用中的应用方式都各不相同,根本没有通用性

楼主:
既然是光,用透镜聚焦有何不可,就像放大镜聚焦太阳光。不是光好像也不对,物理学已经明确就是光。虽然理论上是可行的,但还是实践为主。我觉得有条件的可以向物理老师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