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屏蔽线接到板端如何处理?

楼主(2023-11-09):
如题,各位在PCB端如何处理485屏蔽信号的

网友A:
工业现场太复杂了,屏蔽单端接地还是两端接地,哪个更好都是试出来的,没有一定之规。

网友B:
现场试验,一般要求是单点接地好,但现场试度才能行

网友C:
现场试验,一般要求是单点接地好

网友D:
可以与PCB上的保护地同地。如果PCB的保护是浮空的,屏蔽线可以独自处理,如打一根线到墙脚地。
主要是依据现场的条件状况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