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0Ω电阻的精度误差探讨

楼主(2023-11-09):
公司用的0Ω电阻,精度等级1%。用电桥测试阻值0.09Ω。请问这是不是超出了1%的范围了。阻值>0.01Ω应该就是要超范围了。

网友A:
030-50m0.01Χ"仰100С1%Χ裬0Χ1%Χ

网友B:
有意思。 0Ω * 1% = ?

网友C:
0没有精度,0的10%还是0。

网友D:
哪有绝对的0欧姆啊要是能做出来那不是常温超导体就来了

网友E:
在立创上找几个供应商的0欧电阻的规格书看了下,国巨,厚声的零欧的定义为jumper,没有精度,阻值小于50毫欧,有一家1%的阻值小于30毫欧,5%的阻值小于50毫欧,可能每家定义不一样吧!

网友F:
用电桥测可能不准,用毫微欧表测量,PCB走线过孔、电阻引脚都是有阻值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0没有精度,0的10%还是0。

世界上不存在0Ω电阻的物体,具体允许误差见数据手册。

网友G:
这是一个钻空子的问题,建议看看手册是如何定义这个电阻的精度的吧。

网友H:
探讨0欧的精度没有意义的吧,一般就是信号短路的意思

楼主:
各位大师好:其实本帖目的不是探讨0Ω的实际精度,就是在生产过程中贴片要做器件测量,测量后发现0Ω电阻实测值0.09Ω,品质判OK了。我说这个不能写0.09Ω,应该直接写0Ω就行,如果按照精度和规格书规定的<50mΩ来判定这个就应该判NG了。所以想来论坛看看大师对0Ω电阻的精度理解。谢谢大师们。

网友I:
理论上需要按规格书的要求来。只是,这样的话,你的设备也要看看有没有测试偏差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哪有绝对的0欧姆啊要是能做出来那不是常温超导体就来了

非常正确的见解

网友K:
百度搜索:“0欧电阻的用途有哪些?”百度已经把0Ω电阻的定义和用途说的清清楚楚,我就没有必要去复制这些内容。按照我的理解,常温之下无超导,基本上可以理解为0Ω电阻不存在,不存在的东西哪有什么误差?讨论0Ω电阻的误差毫无意义。5%精度的电阻,最小阻值是1.0Ω,最大阻值一直到兆欧级,这些电阻是在常温下有具体的阻值,有阻值必然有误差。说白了,正规产品的电路板用0Ω电阻主要是为了好看,调试阶段或者业余制作,在没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0Ω电阻用细铜丝代替没有影响。

网友L:
是的,要看厂家规格书,看厂家怎么定义精度。一般说小于几十豪欧而不是百份比

网友M:
你要纠结这个就没办法了

网友N:
你这个问题让我联想另外一个问题,0欧电阻功率问题

网友O:
多并联几个0欧电阻

网友P:
要看你应用的场景而定

网友Q:
0欧姆只是做一个连接用的零件,在电路中允许的偏差决于电流导致的压降是否在设计允许值内,比如要流过1mA电流,实际阻值0.05R,则压降为50uV,对于数字信号,没有影响,但是对于高分辨率的模拟电路(比如运放、ADC等等),则可能会造成很大偏差。

网友R:
0欧姆确实难造,不指望真经0。误差,0有误差吗?啥乘以0不得0啊!顾0无误差之说吧!

网友S:
我用4位半的表测了0欧姆1%精度的0805电阻,显示值为0.06欧,我的固纬8425,表笔短接能显示0欧。

网友T:
我觉得0欧进行误差检测没有意义。直接入库就行了,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器件。就象电路上的JUMPER一样,你测量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网友U:
现在比较多正电阻,随着科技材料不断发展将来会不会有负电阻,那么0欧就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