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输出PWM给74HC273 的时钟引脚 如何增加驱动能力?

楼主(2023-11-09):
目前我使用单片机的一个IO口输出PWM,给74HC273 的时钟引脚,但是需要给50个74HC273使用,想问一下如何增加驱动能力,可以给50个74HC273同时使用,时钟频率最大1K?

网友A:
时钟频率这么慢不需要增加驱动能力,但是这么多芯片,板面积一定非常大,地电平不均匀才是最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频率这么慢不需要增加驱动能力,但是这么多芯片,板面积一定非常大,地电平不均匀才是最大的问题。

您好,感谢回复,我想咨询下地电平不平均的问题,layout只要保证完整的地平面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考虑使用反相器进行2级缓冲,时钟输出驱动一片6非门,每一个非门再驱动10个非门可以使用7片非门获得60个驱动信号

网友C:
方案多多:
1、多用几个IO(利用CPU上其它多余的共同完成)。
2、增加一片集成电路,如6反向器。
3、增加一个三极管,用三极管驱动50个HC电路。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使用反相器进行2级缓冲,时钟输出驱动一片6非门,每一个非门再驱动10个非门可以使用7片非门获得60 ...

感谢您的想法,决定使用反相器增加驱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案多多:
1、多用几个IO(利用CPU上其它多余的共同完成)。
2、增加一片集成电路,如6反向器。

感谢回复打算用您说的第二个方案做

网友D:
带动50片273的时钟端能耗费多少电流?

网友D:
或者并联的电容可能影响波形,不过究竟50个时钟端是否影响波形,用示波器观察看看,有示波器的图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带动50片273的时钟端能耗费多少电流?

不同品牌厂家的芯片消耗电流可能是不同的, 不要随便混用,具体看接线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