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DAC芯片是分为电压输出和电流输出两种吗?

楼主(2023-11-09):
本人是学生,电子方面的小白,最近在做一个项目需要用stm32单片机输出0-20V电压和0-20mA电流,由于精度要求较高,stm32自带的DAC无法满足需求所以打算用更高位数的DAC芯片来实现,因此想请教各位大佬是不是有些DAC芯片可以直接输出电压,有些dac芯片是直接输出电流呀。那么我是否可以使用两片dac分别输出电压和电流呢?请各位大佬提出宝贵意见或者建议,谢谢各位

网友A:
有些dac芯片是直接输出电流,你接上电阻就变成输出电压了。

网友B:
所谓输入电流、电压,其实是围绕功率做文章。
CPU的设计理念是逻辑功能,不是功率,所以CPU不合适。
ADC、DAC的设计理念是数-模之间的转换,不是功率,也不合适。
所以,你需要变通一下。分成两部分来做:
其一、完成基础功能。
其二、完成功率(电压、电流)功能。
好在0-20V、0-20mA的功率并不大,一个运放即能解决(功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