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32单片机不同通道ADC采样同一电源电压不一致

楼主(2023-11-09):
STC32,不同通道ADC采样同一电压值不一致,大家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呢,这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如果只差1~2个字那就是正常现象。

网友B:
切换通道后,间隔时间稍长一点再采样。试试。

AD内部有一个采样电容,AD值以依据电容上的电压得出的。
必须保证采样电容上的电压,是被测电压的真实值。
电容上的电压是不能跃变的,有一个充放电的过程(时间)。

网友C:
我之前是因为adc引脚切换错误,导致读出来的数值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