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串口传输出错 gb2312码后半部分带fd的都会出错?

楼主(2023-11-09):
串口传输,gb2312码后半部分带fd的都会出错是神马原因?

网友A:
这是Keil C51著名的0xfd问题,你把c51.exe反汇编一下,找到判断0xfd的代码,改成0xff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Keil C51著名的0xfd问题,你把c51.exe反汇编一下,找到判断0xfd的代码,改成0xff就行了。

将代码中的中文或日文字符串 使用 \xHH 编码,编译器不要乱改,否则出现问题都找不到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将代码中的中文或日文字符串 使用 \xHH 编码,编译器不要乱改,否则出现问题都找不到北。

这是我在2000年发现的,有个叫“晓奇”的网友做了个exe文件专门改这个,已经23年过去了也没发现谁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Keil C51著名的0xfd问题,你把c51.exe反汇编一下,找到判断0xfd的代码,改成0xff就行了。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代码中的中文或日文字符串 使用 \xHH 编码,编译器不要乱改,否则出现问题都找不到北。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