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单片机的单铁悬浮控制问题

楼主(2023-11-09):
当前的目标是实现装置的悬浮功能。通过STM32单片机控制buck输出电流,控制线圈悬浮起来。
目前已实现电流的控制(0~6A)和间隙传感器的采样。
这段时间看了一些文档,文档里关于控制的部分几乎看不太懂,也不知道如何将那些公式运用到单片机上。
希望各位大哥们能指点一下我,小弟感激不尽!

磁悬浮装置

磁悬浮装置

楼主:
小弟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是装置上使用的加速度传感器的手册,请问一下这款传感器可以用作信号输入给STM32吗?使用的方法步骤大致是怎样的?

加速度传感器数据手册

网友A:
把文档传上来并说明哪里看不懂。

楼主:
比如这篇文献中,2.2部分讲到反馈控制,并给出了闭环系统的方程。我的问题是不知道如何编写代码,将方程运用到实际系统当中。

网友B:
1、悬浮:假设是A悬浮于B之上。
2、A受重力【WG】+支持力,两者平衡时才能悬浮,否则A相对于B必是升、降加速。
3、支持力由线圈通电生产,即受电流I控制,认为:支持力是I的函数,令支持力 = F(I)。
4、A、B间存在一个距离d。当 WG = F(I) ,且d > 0 时,A悬浮于B。
需要做的事:
1、如何判定A悬浮于B之上。解:d > 0 。
2、如何认定A稳定地悬浮于B之上。解:d = 常数 > 0。
可见有一个传感器测量d,是重要的。
3、如何使得A、B间距 d > 0。解:控制I值,使得 F(I) >= WG。
可见:
这是一个距离控制工程,实际是一个电流I的控制系统,有增流(升A)、恒流(悬浮)、降流(降A)的控制过程。
而控制的目标是距离d。
实际上,作用于A上的是电磁力也与d有关,所以F(I)用F(I,d)表示才准确。
总之至少要有办法测、控I和d。提示I不一定是A,d也不一定是mm。但必须是一个能够映射到电流与距离的物理量,最好是模拟量。

做法:
先解决系统控制的数学和物理问题。
1、列出其数学、物理关系式。
2、给出控制目标、方案。
3、罗列出控制逻辑。
再研究程序
1、画出控制逻辑框图。
2、依框图流程写程序。
3、调试、整改、调试、整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弟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是装置上使用的加速度传感器的手册,请问一下这款传感器可以用作信号输入给STM32吗 ...

你的问题不难,是不是已经解决了?
1.那个加速传感器就是接到32的AD口读数据,但它最大有5v,所以不能直接接,调到3.3这不是事,
2.你是用气缝,加速度做反馈的吧?就用附文的那个气缝,绝对速度和加速度反馈控制做,展开求解时,少个参数更简单,如果想取巧,那一个变量都能是实现。
3.没看到你输出什么,默认是电压吧,程序就是就通过两个AD口读出气缝和加速度值,计算出输出电压,基本就能悬浮了。那三个增益就实验测吧,另外你实验重点应该不在这个简单悬浮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比如这篇文献中,2.2部分讲到反馈控制,并给出了闭环系统的方程。我的问题是不知道如何编写代码,将方程运 ...

我要是你就那个钢梁换成铁桶,桶是不规则形状比如椭圆,表面还不太平整,这样它旋转,悬浮装置会上下移动,还能演示过滤高频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问题不难,是不是已经解决了?
1.那个加速传感器就是接到32的AD口读数据,但它最大有5v,所以不能直 ...

以前的师兄做的这个装置,当时没有做出来。现在到我这先把悬浮的功能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