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议接口求指教

楼主:
看着像是一个IIC的接口,但是这个复位和中断引脚怎么起作用,我在协议里面也没有找到这两个引脚相关的消息

网友A(2023-11-09):
CTP:Capacity Touch Panel 电容式触摸屏 可能是电容式触摸屏的驱动电路。在电容触摸屏驱动框架中,会通过中断来向系统上报触摸点坐标信息的。所以CTP_INT就是中断脚。复位脚就不多说了。

网友B:
SDA、SCL显然是IIC接口,但是IIC接口不能实现全部功能就加其它接口呗,很正常的事情,不要少见多怪。比如RST应该是复位IIC器件的,已经死机了用IIC传输复位命令可能吗?INT应该是IIC器件发给主机的,这里的IIC设备应该是从机,只能被动地让主机查询,加上INT信号提示主机我这个IIC设备有事情了,效率不就更高了吗?

网友C:
像rc522就有iic的,他也有rst和irq

网友D:
楼主可能没有找对文档,文档里面有清楚的描述.
以CST816中文文档为例:

网友E:
把中断和复位看成是IIC以外的东东就可以了。
本系统是【中断】和【复位】与【IIC】合成的!你可以利用这增加的这两个引脚,做功能超越【IIC】的系统,在这里就将这两个引脚定义成【中断】和【复位】。
至于如何利用【中断】和【复位】这两个引脚,是另一个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