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软件spi读取/写入AD9912数据的问题

楼主(2023-11-09):
ad9912的时序图如图所示:

我编写的写函数如图:

读函数如图:

现在的问题是写不进数据也读不出来,希望各位大佬指教!!

网友A:
芯片供电正常吗?晶振工作正常吗?功能引脚的电阻电容上下拉对吗?有没有换一片试试或者还有板卡吗?

网友B:
用逻辑分析仪看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