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数码管显示程序 从-9到-1到-0.9到-0.1到0到20,其中遇到质数闪烁三次

楼主(2023-11-09):
在四位数码管上显示从-9到-1到-0.9到-0.1到0到20,其中遇到质数闪烁三次

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evSeg.h"

SevSeg sevseg;

byte numDigits = 4;     // 4位数码管
byte digitPins[] = {2, 3, 4, 5};  //数码管公共极连接Arduino的引脚
byte segmentPins[] = {6, 7, 8, 9, 10, 11, 12, 13};// 数码管a,b,c,d,e,f,g,h对应引脚
bool resistorsOnSegments = false; // 'false' 表示电阻连在数字引脚上
byte hardwareConfig = COMMON_ANODE; // 共阳极数码管
bool updateWithDelays = false; // Default 'false' is Recommended
bool leadingZeros = false; // 无前导零
bool disableDecPoint = false; //小数点

void setup() {
  //初始化数码管
  sevseg.begin(hardwareConfig, numDigits, digitPins, segmentPins, resistorsOnSegments,
  updateWithDelays, leadingZeros, disableDecPoint);//添加参数
  sevseg.setBrightness(6);
}

void loop() {
  for(int i=-9;i<0;i++){                       //显示-9到-1
    sevseg.setNumber(i);     // 设置要显示的数据,
    for(int j=0;j<32000;j++){
      sevseg.refreshDisplay();  // 必须重新运行刷新数码管显示
    }
  }
  for(int i=-9;i<0;i++){                      //显示-0.9到-0.1
    sevseg.setNumber(i,1);  // 第二个参数表示小数点的位置
    for(int j=0;j<32000;j++){
      sevseg.refreshDisplay();
    }
  }
  for(int i=0;i<=20;i++){                    //显示0到20
    if(isprime(i)){
      for(int k=0;k<3;k++){                  //闪烁显示质数
        sevseg.setNumber(i);
        for(int j=0;j<32000;j++){
          sevseg.refreshDisplay();
        }
        sevseg.blank();
        for(int j=0;j<32000;j++){
          sevseg.refreshDisplay();
        }
      }
    }
    else{
      sevseg.setNumber(i);               //正常显示其他数
      for(int j=0;j<32000;j++){
        sevseg.refreshDisplay();
      }
    }
  }
  sevseg.refreshDisplay();
}

bool isprime(int n){                     //判断质数
  int prime[]={2,3,5,7,11,13,17,19};
  bool a = false;
  for(int i=0;i<8;i++){
    if(prime[i]==n){
      a = true;
      break;
    }
  }
  return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