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1306芯片说明及驱动程序中的问题

楼主(2023-11-09):
图一

图一

关于SSD1306说明书上的这两句怎么理解,有人有研究过吗,比如一个字节8位,0-3相当于前一句的低地址,5-8相当于后一句的高地址,就是把一个字节按两个部分来表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最多能表示32个列的显示区域吗

图二

图二

图三

图三

图四

图四

还有就是电源开关不是按说明书上时序写就可以,为什么屏幕程序里又多出一个0x8D命令,说明书里也找不到这个命令。(图一为SSD1306说明书上的,图二为屏幕厂家说明,图三为程序)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其实就是相当于把128列进行拆分,比如你需要从第2页第78行点亮,78行的十六进制对应0x4E,那么就是将高位的4赋值给高位列地址组成0x14,第四位的E赋值给低位列地址组成0x0E,这样就能把128个列全部表示出来了,你其实理解了一半。
第二个问题的话我也不太清楚电荷泵的作用,也是照着写没有改,帮不上你了哈。

网友B:
这种屏幕的指令是掩码结构的, 大部分指令是指令数据合一的,需要查手册理解。

8D 是 SSD1316 的寄存器,选择升压到 7.5V还是 9V,
1306 虽然手册上没有, 也许实际上有,这也可能  ,我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