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上位机用什么语言最好,谢谢

楼主(2023-11-10):
谢谢大家

网友A:
C#或者C++。

网友B:
会什么就用什么。DIY来说没什么差别。

网友C:
首选:你自己最精通的为佳,这样便于你写程序。
次选:面上流行的。
再选:流行的太多时,选一个你认为流行的。
最后:你也不知,随便㧓一个。
不必纠结:上位机软件应付单片机通讯都綽綽有餘。未来即使认为不适合,主线逻辑还在,改改也不难。关键是你自已要先写出一个来。

网友D:
入门级VB,简单级Delphi,其它都比较专业了。

网友E:
我认为 C# 或 C++ 或 Python 是最好的。

网友F:
C#最好,当下主流且微软不断支持的语言,难度适中。C++功能强大,难度系数大!不要以为VB简单,VB现在流行的是VB.NET,可以说与传统的VB是不同的语言了,学习难度与C++几乎相同。传统的VB开发平台现在都成问题了!在WIN10、WIN11下不能运行!民间打所谓的补丁,不可靠且繁琐。其它一些语言不适合实时控制,配合单片机不适合!

网友G:
作为常用的语言样样都会的准专业人员,我也说说自己的看法。
首先,无论啥项目,真的全部从零开始,其实都不现实。
一般我们每人都有一个样本总库,新项目只要在最接近的老项目上改改就可以了,单片机也是这样。
所以一般手上最接近的项目源码是啥语言,就选择啥语言。这是站在职业角度的选择。

如果仅仅是学习而言,不想专业从事底层软件行业,C++就不要去折腾了。
那东西现在也就写写底层通讯算法和硬件驱动啥的,,其他的事倍功半。
至于其他语言的选择,要看领域。
如果是 网页展示, 可以用 JAVA 或 .net ,我建议毫不犹豫选JAVA.
如果是命令行 , 毫不犹豫选 PYTHON.
如果是WIN UI, JAVA 和 C# 都可以考虑, C#效率高, JAVA 平台兼容性强。

总之,没有完美的语言适合所有场景, 最后机器上一大把的IDE和编译器,这是无奈又郁闷的事情。

网友H:
一般写上位机用C#或者C++,推荐用QT+C++,多平台可以移植,比C#方便

楼主:
谢谢大家,我选择C#,VBwin10和win11都不容了。开发出来也不能运行了。

网友F:
对头!C#合适。VB.NET也可以!在win10和win11下开发平台不能运行的是VB6!C#与VB.NET其实难度差不多,但是C#更“正宗”些!

网友I:
合适的就好,昨天有人问,开发过麒麟系统的软件没……

网友J:
现在就剩下C#了,运行平台慢慢都更换完了。

网友K:
Delphi 这个也太老了吧

网友L:
C#或者Q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