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室内空气净化系统LCD1602+MQ-135程序源码

楼主(2023-11-10):
  1. /*
  2. 实验说明:
  3.         根据自己使用的LCD1602是否带有转接板,如果带有转接板的即为4位,需在LCD.H头文件中
  4.         将宏#define LCD1602_4PINS打开,我们这里使用的LCD1602是8位,所以默认将该宏注释。
  5. 实验接线:
  6.         1,LCD1602液晶模块-->单片机管脚
  7.         参考LCD1602液晶显示实验接线(开发攻略内在对应的实验章节内实验现象有接线说明)
  8.         2,MQ-135传感器模块-->单片机管脚
  9.         将传感器模块对应插入到开发板上的接口处,然后使用杜邦线将MQ135模块的P6端子上AO脚与开发板上
  10.         DAC模块边上的J52端子的AIN3脚连接
  11.         3,ADC模块-->单片机管脚
  12.         参考ADC模数转换实验接线(开发攻略内在对应的实验章节内实验现象有接线说明)
  13.         4,独立按键模块-->单片机管脚
  14.         K1-->P33
  15.         K2-->P21
  16.         K3-->P22
  17.         5,蜂鸣器模块-->单片机管脚
  18.         BEEP-->P15
  19.         6,直流电机模块-->单片机管脚
  20.         参考直流电机实验接线(开发攻略内在对应的实验章节内实验现象有接线说明)
  22. 实验现象:
  23.         通过按键K1可对气体浓度阀值进行设定
  24.         按下一次K1,进入上限设定,再按下K1一次,退出设定模式,进入正常气体浓度采集状态。
  25.         进入阀值设定模式后,通过K2和K3进行数值加减。当采集的气体浓度高于设定上限值,蜂鸣器报警且
  26.         电机旋转排气,当采集的气体浓度低于设定上限值,蜂鸣器和电机不工作,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27. */

  28. #include<reg51.h>
  29. #include "XPT2046.h"
  30. #include"lcd.h"

  31.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32.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33. sbit k1=P3^3; //模式
  34. sbit k2=P2^1; //加
  35. sbit k3=P2^2; //减

  36. sbit moto=P1^0;
  37. sbit beep=P1^5;

  38. uint8 mode=0;
  39. char temph=20;
  40. uint8 temp,flag;

  41. uint8 code num[10]="0123456789";

  42. uint8 code str1[]="GAS:";
  43. uint8 code str2[]="SET:";

void delay(uint16 i)
{
        while(i--);
}

void wrc(uint8 c)         //写命令
{
        LcdWriteCom(c);
}
void wrd(uint8 dat)          //写数据
{
        LcdWriteData(dat);
}
void lcd_init()           // LCD1602初始化
{
        LcdInit();
}

void key_pros()  //按键处理函数
{
        if(k1==0)
        {
                delay(1000);
                if(k1==0)
                {
                        mode++;
                        flag=0;
                        if(mode==2)
                        {
                                mode=0;
                                flag=1;
                        }

                }
                while(!k1);
        }
        if(mode==1)                  //对空气检测报警值设定
        {
                if(k2==0)                  //加
                {
                        delay(1000);
                        if(k2==0)
                        {
                                temph+=1;
                                if(temph>=100)temph=100;
                        }
                        while(!k2);
                }
                if(k3==0)           //减
                {
                        delay(1000);
                        if(k3==0)
                        {
                                temph-=1;
                                if(temph<=0)temph=0;
                        }
                        while(!k3);
                }
        }

}

void lcd_init_display()           //LCD初始化显示
{
        uint8 i;
        for(i=0;i<4;i++)
        {
                wrc(0x80+i);
                wrd(str1[i]);
        }

        for(i=0;i<4;i++)
        {
                wrc(0xc0+i);
                wrd(str2[i]);
        }
}

void data_pros()        //数据处理函数
{
        uint8 tempbuf[3],temp_buf[3],i;
        tempbuf[0]=temp/100+0x30;
        tempbuf[1]=temp%100/10+0x30;
        tempbuf[2]=temp%100%10+0x30;

        temp_buf[0]=temph/100+0x30;
        temp_buf[1]=temph%100/10+0x30;
        temp_buf[2]=temph%100%10+0x30;

        for(i=0;i<3;i++)
        {
                wrc(0x84+i);
                wrd(tempbuf[i]);
        }

        for(i=0;i<3;i++)
        {
                wrc(0xc4+i);
                wrd(temp_buf[i]);
        }
}

void sound()
{
        uint8 i=100;
        while(i--)
        {
                beep=~beep;
                delay(100);
        }
}
void baojinpros()        //报警处理
{
        if(temp>=temph&&flag==1)
        {
                moto=1;
                sound();
        }
        else
        {
                moto=0;
                beep=1;
        }
}

void main()
{
        moto=1;
        beep=1;
        lcd_init();
        lcd_init_display();           //LCD初始化显示
        while(1)
        {
                key_pros();
                data_pros();
                baojinpros();
                temp = Read_AD_Data(0x94)/40;
        }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

网友A(2023-12-19):
精彩实在是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