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M358脉冲信号放大电路

楼主(2023-11-10):
  谁能给一个脉冲20~20KHZ的,信号源80mV的运放电路

网友A:
既然要放大,你要放大到什么程度?

网友B:
方波还是正弦波还是其他波形?相位有没有要求,放大到多少?另外,如果供电电压在12V以上,20KHZ最好用NE5532,358可能会有波形失真。

网友C:
改行吧,太基础了。

网友D:
运放对脉冲并不友好,特别是像358这种低速运放,10KHZ以上就开始变形了,如果要求不高还勉强能用,要求高的,基本是不行的
高成本方案就是直接用高速运放
低成本就是用358+施密特整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要放大,你要放大到什么程度?

通过滤波器放大的那种,,比如一阶到二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放对脉冲并不友好,特别是像358这种低速运放,10KHZ以上就开始变形了,如果要求不高还勉强能用,要求高的,基 ...

358,40KHz都支持不了吗?

网友E:
放大到什么幅度?LM358交越失真大,速度慢,不合适放大20KHz的方波,对于20KHz正弦波,最大放大倍数也只能是100倍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358,40KHz都支持不了吗?

正弦波可以,方波会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大到什么幅度?LM358交越失真大,速度慢,不合适放大20KHz的方波,对于20KHz正弦波,最大放大倍数也只能 ...

100倍的放大倍数也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