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纹波电流

楼主:
各位前辈,请问下图用示波器测得电解电容的电流是纹波电流吗?如果不是的话,用示波器怎麽测?谢谢!

网友A(2023-11-10):
你这是仿真还是真的示波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仿真还是真的示波器

用泰克示波器测量得.

网友C:
测量纹波要用接地弹簧啊,尽量缩短回路,探头的夹子会引入噪声

网友D:
示波器只能测电压,不能测电流。
如果需要测电流,也要设法将电流转换成电压,再测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只能测电压,不能测电流。
如果需要测电流,也要设法将电流转换成电压,再测量。

不对吧,示波器有电流棒,上述波形就是测出的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只能测电压,不能测电流。
如果需要测电流,也要设法将电流转换成电压,再测量。

不是所有示波器都能测电流,具体见数据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所有示波器都能测电流,具体见数据手册。

讨论示波器好像跑题了.这个波形图是用 TDS3012B测出电解电容的电流值,此示波器可以测电流的.

网友E:
负载都断开

网友F:
电解电容对50Khz的滤波效果不是很好, 需要并联1u、0.1u瓷片电容(高频性能较好)。

网友G:
你示波器可以测到电流?这是电容的充放电电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你示波器可以测到电流?这是电容的充放电电压吧

波形图 CH1不是电流吗?请指教此值是不是电解电容的纹波电流,谢谢!

网友H:
纹波有点大啊,电容容量可能小了

网友H:
从充放电来看,放电几乎到0了,又重新充电。很可能负载太重需求功率太大。